[电脑] 美蓓亚NMB 3110KL-04W-B19;泰国版山寨货,换元山线圈芯~

楼主(2019-04-16):
品牌:NMB
制造商:美蓓亚株式会社 (NMB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型号:3110KL-04W-B19(此型号3110KL-04W-B19由于客制渠道繁多 有多种转速版本,店内所售为3110KL-04W-B19最低转速版本)
尺寸:80mm*80mm*25mm
轴承:双滚珠
平均无故障时间(MTTF):100000小时 额定电压:12V
工作电压:8.5V→14.8V
电流:0.13A
转速:1350rpm±5%(相当于镰刀的1300转系列)
不支持测速,白色线为信号报警线
噪音:12dB(A)
最大风量:35.50M3/H
静压:18.5Pa

上次新巨400W工业电源,被修过换的风扇。
新巨HG2-6400P;台湾省顶级PC 电源,NMB风扇不转了更换元山风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66
(出处: 数码之家)

元山风扇是掉地上扇叶摔断的。
台湾元山|Y.S.TECH;不错的双轴承风扇,没注意摔废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22
(出处: 数码之家)

来个想法,先前的摔坏的元山风扇,定子线圈未扔掉,是否公模通用。。

泰国版,网店没搜到同款

小号正品NMB风扇,明显细节及品牌标示有出入

@位置真货明显不一样

80mm另一款正品NMB风扇

定子线圈、板子焊点明显不符合大牌子。。。

对比台湾省元山定子

定子比较好拆

线材明显也比较烂

细节
做工

差距

线圈和层数差距。。。。。。

差2层,视觉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线圈砸数也明显
安装不是特别配合,如果处理下会更好

试了下,可以转。  可惜元山的支架座扔掉了,否则支架用扇叶就OK了。

完成。

借用网店正品图片

再就是扇叶片中心7圆坑模具痕迹
透过板形细节能看出正品

完成。

网友:
没图,看来是来早了

网友:
看着没有图的楼主自言自语

网友:
看起来真像是山寨货

网友:
正品在那家店有,刚好想买

网友:
反正线圈都是铜线的

网友A:
顺便手绕无刷电机线圈改成单相,然后把276换成EG477霍尔芯片,能加扩流芯片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手绕无刷电机线圈改成单相,然后把276换成EG477霍尔芯片,能加扩流芯片更好。 ...

不知值得玩了。。。换新的搞定。。。

网友:
网购水越来越深了~

网友:
居然假的,电路板确实毛刺了许多

网友:
线特细,碰断不好处理,拆过旧的,不好修。

网友:
线包大小不一样,铁芯厚度也不一样

网友:
定子怎么拆啊,我都拆不下来

网友B:
谢谢分享。。。。。。我从最后看起,以为是双转子风扇。。。

网友:
其实就是国内产的山寨货,只是打上泰国生产的标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从最后看起,以为是双转子风扇。。。

温总普通家用电源12cm风扇很少用轴承的吧?

网友:
我的看法是nmb的动平衡做的好,基本上不用挑

网友:
楼主移花接木的功夫厉害!

网友:
分析详细,正品山寨差距挺大啊

网友(2021-03-10):
NMB独立标是老产品,NMB-MAT是后来NMB跟松下成立的合资公司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