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功放,声音很轻,帮忙看看怎么修,有图

楼主(2019-04-16):
图在下面,点击能放大,现在是两个声道都声音很轻,要贴着喇叭才能听到。
电位器已经换过了,阻值也正常。
前级用了两个4558,代换过也没效果,所以没拍照。
电容目测没有漏液的,两个大电容打过阻值貌似也正常。所有飞线点都查过没有断路的。
4个大功率管阻值测了下貌似也没问题
电源用的是两个24V的环牛,测大电容的电压貌似也正常,33V左右。
开机继电器有动作,肯定没有保护的。
输入接口测试过没问题。输出的喇叭也没问题。
大功率管是2SC2625

接下去要怎么测?

网友A:
这种故障两个声道同时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估计很可能是前级推动的电压被严重降低,所以导致没有声音输出。往下,你应该重点检查前级推动部分的输入电压(限流电阻变大)是否正常。

网友B:
如果圈的地方,还有一个是前级输入音源切换IC,可以人体干扰注入法,一级一级的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两个声道同时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估计很可能是前级推动的电压被严重降低,所以导致没有声音输出。 ...

会不会两个声道都坏了,只是故障不同呢?听着感觉左声道比右声道声音更大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圈的地方,还有一个是前级输入音源切换IC,可以人体干扰注入法,一级一级的检查。
...

切换IC的供电正常,喇叭声音还能听到一点点,应该不是这个IC坏吧?这IC没有放大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圈的地方,还有一个是前级输入音源切换IC,可以人体干扰注入法,一级一级的检查。
...

查了正负15V正常,用干扰法搭前级的4558的时候喇叭会有爆音,后级应该是好的吧?难道真的是音源切换IC坏了?查了4558的供电正常,电位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两个声道同时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估计很可能是前级推动的电压被严重降低,所以导致没有声音输出。 ...

检查了前级的4558的供电,正负15V没有问题,用干扰法搭在4558的时候喇叭会有爆音,接下去应该怎么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切换IC的供电正常,喇叭声音还能听到一点点,应该不是这个IC坏吧?这IC没有放大作用啊? ...

CD4052只有通道切换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4052只有通道切换的作用

是啊,只是个开关,所以之前没怀疑这东西,但是干扰法测前级运放有反应的话应该是前级之前有问题吧?前级之前就只接了这货所以才怀疑是不是这货坏了,等下短接看看吧

网友D:
应该先找到功放后级的信号输入端(没有意外应该就是那两个个C2),然后断开前后级的信号通路,用干扰注入法来确定后级是否正常,然后逐级往前推。这个功放的线路还是比较简单成熟的,应该不难维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了前级的4558的供电,正负15V没有问题,用干扰法搭在4558的时候喇叭会有爆音,接下去应该怎么查? ...

功放检查使用人体感应的交流信号是很简便的:如果用镊子尖头触动4558的输入端会有明显的交流感应声,说明4558直至功放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音源的输入部分,用镊子尖端碰输入端,没有明显的交流感应声,即可判断故障部位就是输入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先找到功放后级的信号输入端(没有意外应该就是那两个个C2),然后断开前后级的信号通路,用干扰注入法 ...

是的,现在已经基本确定是音源切换IC的问题了,短接以后声音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检查使用人体感应的交流信号是很简便的:如果用镊子尖头触动4558的输入端会有明显的交流感应声,说明 ...

是的,刚才确定了,是音源切换IC的问题,短接以后声音正常了,查了芯片条件好像都满足,准备先换一片上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刚才确定了,是音源切换IC的问题,短接以后声音正常了,查了芯片条件好像都满足,准备先换一片上去 ...

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E:
看到开头猜到结果,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开头猜到结果,没意思。

下次有功放问题问你哈,还有2台等着修,哈哈

网友:
修功放思路要清晰,音乐要贴在音箱才听得到,但是从你描述的,人体干扰很大的反应,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问题出来信号源输入或者切换电路。声音这么小,要么是输入地线断开,要么是信号被短路旁路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