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怎么短接??

楼主(2019-04-16):
就这几个洞洞,短接红框里面的那两个时,短接的那根线和主控都会发烫!怎么正确短接??

网友:
方孔是VCC吧

网友:
J1框住的都不包含rom跳线,板子也没有其他短接孔(目测),可以试试短接r23,也能进rom

网友:
弄不清楚就敢随意短接……,这是两个孔电源,这板子的ROM不是这几个洞,方法楼上有坛友已经说了

网友:
看说明书或者用几十欧的电阻来短接试试

网友A:
看图圈的这个位置

网友B:
这个没法开卡的,拆颗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圈的这个位置

牛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法开卡的,拆颗粒吧

已开。。。

网友C:
那是接通讯线 比如232 TTL什么的去开卡调试的 不是给你短接的 你要找测试点 或者电阻的空焊盘什么的
CAO 才一会功夫就有答案了 唉手慢了 当我没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接通讯线 比如232 TTL什么的去开卡调试的 不是给你短接的 你要找测试点 或者电阻的空焊盘什么的
CAO 才 ...

你的回答也有有用的信息的

网友:
J1、J2都不是ROM模式

JP开头才是,一般都是JP1

板子上有丝印注明的,很明显标注了JP1、JP2跳线,短接就可以了

这么老的贴也有人挖

网友B:
卧槽......我记得这种主控要专用固件,楼主路子这么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我记得这种主控要专用固件,楼主路子这么广?

这主控有很多固件啊!

网友:
怎么开的,说明一下,

网友:
直接2246XT就能开了,Q0123,等等,
还有就是2246EN+屏蔽缓存工具度娘一下有了,我以前拆到过大XT+东芝7DFK之类没参的片子,我就用2246EN屏蔽缓存版工具开,能开,速度一般

网友(2024-07-30):
看不懂但是我大受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