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论坛里的飞利浦电动牙刷 更换故障电池

楼主(2019-04-16):
牙刷前两个月买的  前两天突然充不了电了
拆开量了一下电池电压两节aaa镍氢串联  电压已经只有1.3v  更换拆机fdk电池  满血复活
这刷子通病就是电池耗尽和保险丝熔断(蓝色贴片P)
随手拍了点图片

网友A:
谢谢分享,无损拆开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无损拆开好评

底部的线圈白色支架有两个卡子 用小一字起拨一下

网友B:
把电池单独充电应该还是接着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C:
这个长螺丝是哪里的?我底部怎么也拆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长螺丝是哪里的?我底部怎么也拆不掉

就在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单独充电应该还是接着用

冲过电了  再起不能

网友(2019-06-18):
洋垃圾,一下就坏了

网友:
这个就是电池有问题,所以大量的廉价流出来,换个好电池也许就行了。

网友D:
保险丝是哪个?能来个大特写吗?还有,我自己在用的是海淘回来的,但是用了不到1年,觉得牙刷会不定时自动停,要么就按开关,动一动就停,有时候大力地撞一下底部到地面上,就能正常震动?我已经换过电池了,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知道吗?!还有,你的牙刷有这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丝是哪个?能来个大特写吗?还有,我自己在用的是海淘回来的,但是用了不到1年,觉得牙刷会不定时自动 ...

图3那个蓝色的小贴片  你的问题很像哪边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3那个蓝色的小贴片  你的问题很像哪边接触不好

具体是哪个位置接触不好!?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老样子,真的很烦哦!

网友E:
看不出来怎么拆开的   我的电池还能用用  估计过不了一年也得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出来怎么拆开的   我的电池还能用用  估计过不了一年也得换电池

屁股后面有螺丝的   国行好像很多都是防拆设计

网友:
咸鱼89买了一支三个月冲一次电,一年多了充了不到五次电

网友F:
这玩意拆了以后就不防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拆了以后就不防水了吧?

有密封胶圈   装之前处理好就行  用到现在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