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浪琴机械腕表保养贴!

楼主(2019-04-16):
这块浪琴表友反馈,买来时位差就比较大,平面和立面位差测试大概在日差-10S左右,条盒轮轴眼位置也有轻微变形,自动夹板宝石轴承位置有纤维、毛发异物,整机清洁保养,由于机芯本身存在的位差偏大,只能最后由方位差调校来平衡,看图吧。

END 谢谢观赏。

网友A:
宝石惊现人类毛发?

网友B:
老哥帮我看看我这个浪琴是否是真的,谢谢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20393&extra=

网友C:
这些设备真专业啊··手表毛发都能进去··密封太差了吧,这手表带着都不敢随便洗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石惊现人类毛发?

具体是纤维还是毛发不确定,也没仔细看,反正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设备真专业啊··手表毛发都能进去··密封太差了吧,这手表带着都不敢随便洗手了··· ...

这不是手表密封后进入的,应该是上次拆机是进去的。

网友C:
朋友,我这表的玻璃有换吗?不知道最外面带刻度的那一圈黑色是玻璃上的还是底下的,如果是玻璃上的,您有没有这种玻璃换?多少钱一块?玻璃是41mm的,厚度不知道,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我这表的玻璃有换吗?不知道最外面带刻度的那一圈黑色是玻璃上的还是底下的,如果是玻璃上的,您有没 ...

精工的SNDD57,就是普通平面矿物质水晶玻璃。你在当地找个表店更换一块合适尺寸的蓝宝石玻璃就可以了,至少比原表的矿物质耐磨。但是如果金色刻度是和玻璃一体,那就没办法了,必须找原厂的配件才行。图片看不出是不是一体,这需要拆解才知道。你在你们当地找个表店,都可以弄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精工的SNDD57,就是普通平面矿物质水晶玻璃。你在当地找个表店更换一块合适尺寸的蓝宝石玻璃就可以了,至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帮我看看我这个浪琴是否是真的,谢谢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93&extr ...

太假了,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D:
专业干这个的啊,工具真新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

大哥,这是石英表。

网友E:
其实我更好奇的是楼主的镊子,口水啊,能介绍下吗,玩这种精细活的必须要精密工具来干活才是享受,网购了不下几十把镊子,或多或少都不完美,自己打磨吧,技术又不到位。

网友:
这表表盘好看,LZ设备真多

网友:
赞一个,坛里大神真多

网友:
专业修复保养,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业干这个的啊,工具真新奇

非专业,纯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更好奇的是楼主的镊子,口水啊,能介绍下吗,玩这种精细活的必须要精密工具来干活才是享受,网购了不 ...

你应该买的都是国产镊子吧,国产虽说价格比较低,但是材质,工艺确实不是很好,我现在用的是瑞士的,博格和杜蒙,你可以参考一下。再一个无论是用进口还是国产的镊子,自己打磨是必须学会的,因为使用过程中会磨损,磨损后就需要自己再次打磨好,像铜镊子更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大师也。。。。。。

温总早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