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请大师们告诉我这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9-04-16):
黑黑紫白金,我这个菜鸟搞不清,哪位高人提供一下吧,谢了!!

网友A:
黑黑紫,詹姆斯邦德

网友B:
黑黑紫,邦德
银×10^-2
金,误差5%
棕,温漂100ppm/k

结果:0.07±5%,温漂100ppm/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黑紫,邦德
银×10^-2
金,误差5%

温漂这个怎么查的

网友:
黑黑紫银金棕?  0.07Ω/±5% 100PPM/K ?

网友:
膜电阻不可能做到0.0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漂这个怎么查的

baidu一下,有很多结果

楼主:
谢谢各位!这么小的阻值不用它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黑紫,詹姆斯邦德

猜了半天谜语,看到电影才整明白,难为我老汉了,哈哈!!四环白可以忽略?你比五环少一环。

网友D:
你确定黑是开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猜了半天谜语,看到电影才整明白,难为我老汉了,哈哈!!四环白可以忽略?你比五环少一环。 ...

不是银吗?白可就大了,至尊
啊啊,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啊啊,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黑是开头吗?

六环是棕色,一环就是黑色。

网友E:
这个应该是个保险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个保险电阻吧。

这个不是保险电阻,R1才是,骑在整流桥上的是30欧保险电阻。

网友F:
温漂在这里

网友F:
黑黑紫银金棕  六色环电阻,最后一环代表温漂,前五环代表阻值,0.07Ω  ,不过很奇怪,这电阻的用处,如果是保险电阻,标温漂干啥?  标温漂的电阻,一般是要求高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黑紫银金棕  六色环电阻,最后一环代表温漂,前五环代表阻值,0.07Ω  ,不过很奇怪,这电阻的用处,如果 ...

0.07这个不是保险电阻,骑在电路板整流桥上的R1是30欧的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0.07这个不是保险电阻,骑在电路板整流桥上的R1是30欧的保险电阻

那就有可能是精密采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温漂在这里

这是什么软件啊  神器哟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黑黑紫银金棕  六色环电阻,最后一环代表温漂,前五环代表阻值,0.07Ω  ,不过很奇怪,这电阻的用处,如果 ...

这个应该是电流取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