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锂电钻的12V锂电池,99新但不能充电了

楼主(2019-04-16):
标签电池壳都不配套,山寨的不能山寨了

没有螺丝卡扣轻轻松松的扣开

电路板看上去没问题

就是不能充电了,求大神给看看怎么回事

观察了一圈,发现这个Q3两端就是电池负极和充电负极,正极直通,应该是这个Q3没有导通,不知道是它坏了还是前端电路故障,直接短接应该能充电吧?用一天算一天了

网友:
分别量一下各个电芯电压看看

网友:
垃圾电芯换电芯吧,我的超杨也是没用几次电池就不行了

网友:
攘外必先安内

网友A:
先看各电芯电压
1. 没电压就是电芯挂了,可以压安全阀试试,方法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5
2. 电压低就单独给电芯充电

电芯电压正常就是保护板问题,电路可以参考这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45

祝你好运!

网友B:
放电口可能能充

网友:
看电路板也不是什么好货··这电芯估计也就1000mah左右

网友:
说不定只有两节电池是真的

网友:
板子缩水了 设计拖锡的地方没上锡

网友:
和我的海鲜电钻差不多,估计都是一路的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各电芯电压
1. 没电压就是电芯挂了,可以压安全阀试试,方法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 ...

电芯没问题,可调电源直接充还能用用,就怕充不上几回电芯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口可能能充

能充,就怕充不上几回电池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充,就怕充不上几回电池就废了

国产这类公模货 设计都可以冲

网友:
修修看吧,要么电芯要么保护板问题

网友:
没法说,如今的国产货也真是咋烂咋造。

网友C:
年初在并夕夕买了同款电池,到手也没用几次就放着吃灰了!某天翻出来装上电钻不能启动了,但是按下开关灯可以亮,测量电压也正常!后来发现是k3918虚焊导致,加焊后电钻正常启动!用了一天后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年初在并夕夕买了同款电池,到手也没用几次就放着吃灰了!某天翻出来装上电钻不能启动了,但是按下开关灯可 ...

于是充电,问题又来了,怎么也充不上电!我一想肯定保护板被我搞坏了,这次是真的坏了!后来有天闲了无聊,把保护板背面(就是靠电池那面)用烙铁全部加焊一遍,竟然又好了!一直到现在再也没出过问题!现在想想便宜真的没好货,问题一大堆!

网友:
如果电芯有电,那就是电路板保护了

楼主:
已经短接Q3线路,变成直接充了,看电路本来也没有平衡充,只是电芯故障时反馈给芯片停止充电防止爆炸,改了之后还是一样充,就是不停了,好在配套的垃圾充电器最高也就12.7V,符合3串锂电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