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 关于车机尾插定义

楼主(2019-04-16):
求助,求助 仓库里面发现的 旧机子  不知道尾插的定义,求指点 求帮助  或者告知判断主机的电源正负的思路  亦可。。。。

网友A:
居然不是常见插口 还是那句话 拆开看大电容 相连的就是正和负 acc应该和正极离得不远 正极串个几百欧电阻搭一下几个端子试一下 喇叭找到功放块一般是tda7388 找到资料 就知道喇叭怎么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是常见插口 还是那句话 拆开看大电容 相连的就是正和负 acc应该和正极离得不远 正极串个几百欧电阻搭 ...

找到这个 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拆开来看看,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
关键能买的配套的接插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这个 不知道是真是假

你万用表量一下 图中接地和外壳是不是通的 是就百分之九十是这个接线图

网友:
拆开,电路板上或许有接线定义的印刷

楼主:
大图来了   各位 大大们   指点指点........

网友:
看电路板插座那里更者反面焊脚那里应该有标,处壳上应该也有标的,就是一张白色的介绍机器型号的,上面有生产厂家型号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