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电路板上的Z1是什么电子元件?

楼主(2019-04-16):
如题,这块板子时好时坏的,头疼。看红圈处

网友:
不会是蜂鸣器吧

网友:
首先你得告诉大家这是一块什么板子,这样即便不认识也许也可以根据功能猜上一猜

网友:
有点像电感

网友A:
方形贴片电感,是不是发热严重?

网友:
应该是电感啊

网友:
介块板子像倒车雷达

网友:
不是像,他揍是倒车雷达的板子

网友:
左边是四个雷达探头

网友:
感觉应该是电感

网友:
应该是个电感,右边这区域是DC-DC降压电路

楼主:
被楼上坛友猜中了,是倒车雷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形贴片电感,是不是发热严重?

不发热,话说要这么大个电感派啥用处啊?

网友:
时好时坏  是不是接插件接触不良

网友B:
蜂鸣器,提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提示用的。

不是得,蜂鸣器在前面液晶屏里面

网友C:
时好时坏,重点检查供电电路是否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好时坏,重点检查供电电路是否有虚焊~

应该没有虚焊,上电后用手敲电路板,也没见掉电的。

网友C:
应该~~~另外,检查下R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另外,检查下R8。

R8,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11欧姆的电阻,能否直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