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同洲有线电视高清机顶合COSHIP N9201

楼主(2019-04-16):
拆有线电视高清机顶合,妹妹家改看网络电视了,将有线电视淘汰了,将机顶合甩给了我,反正沒什么用拆开来看看,手里还有好几个都是缴几年费用就送一个,都在吃灰

END

网友A:
开通的时候,没有押金吗?干脆将机卡一并还回去,彻底销号好过。我家那部卡丢了,就销不了号了,除非花钱再补办一张卡,机就无所谓,摊上随便10块钱买到一个。

网友B:
謝謝分享  当地也是这种同洲的,遥控失灵。 就换了新型号机器,还加了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通的时候,没有押金吗?干脆将机卡一并还回去,彻底销号放过。我家那个卡丢了,就销不了号了,除非花钱再 ...

我们这里不要押金,只要一次性缴三年费用就送一个机顶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当地也是这种同洲的,遥控失灵。 就换了新型号机器,还加了几百。。。。。 ...

这种遥控马家应该可买到

网友:
我也有3台机顶盒在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遥控马家应该可买到

不是遥控器,是机顶盒接收板子可能出现问题了。 业余选手搞不明白。亲友家的。

网友C:
湘潭人民特来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湘潭人民特来顶贴······

欢迎,多交流

网友D:
长沙周边的发来贺电,特来顶贴。

网友E:
现在还看有线电视的恐怕只有老年人了。

网友:
14年的有点老了,这玩意也没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沙周边的发来贺电,特来顶贴。

欢迎老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看有线电视的恐怕只有老年人了。

主要是看nba

网友:
山东表示买一个456

网友:
现在谁还愿意用这东西看电视?

网友:
只要能开机,能出启动画面,90%都是同轴线、用户卡的各种接触不良。断电后,抽插几次之后就好。

网友:
深圳同型号的是无卡CA的,不需要卡

网友(2020-02-14):
有什么办法怎么废物利用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