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利来了!UNI-T UT136B+增加手动档

楼主(2019-04-16):
嘿嘿,去掉HOLD,把蓝健改为手动档。当然你也可以另打个孔,再增加一个按键,或者再打个洞把max/min也加上(此功能只有max、min,没有max/min平均值)。
改法很简单,断开70脚,把71脚接到原70脚的PCB上。
效果棒棒的,按蓝键进入手动模式Auto自动标志消失,长按蓝键退出手动模式。其实这么快的表手动挡存在的意义不大,满足一部份人的需求。

网友:
这个牛逼了

网友:
探索永无止境

网友:
钻研无止境,非把这块表完全开发了不可。

网友:
谢谢分享!

已习惯了自动档,但有些情况下必须要有量程锁定。

网友:
表被你脱了衣服?

网友:
这个改动好,有的功能即使没有也可以变通比如相对值,背光,但这个功能很难变通,应该加上。既然用的是普通电池取消hold后也取消了背光,不如顺便降低亮度改个常亮

网友A(2019-08-29):
MAⅩ,MIN怎么改??没有说明??

楼主(2019-10-12):
引用 网友A:
MAⅩ,MIN怎么改??没有说明??

68脚短暂拉低就能触发MAX\MIN功能,但是说了,屏上没有这个元素,用的一脸蒙,呵呵

网友B:
超频后电压档正常不,平时就用电阻电压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频后电压档正常不,平时就用电阻电压档

我量着挺正常的,如果你有高基准倒是可以再优化一下它的积分电路。超频后副作用比较多,蜂鸣声变小变尖,电容档、频率档没法用。不实用,我又改回来了

网友(2020-08-27):
真的是高手啊,牛逼

网友(2022-06-20):
个人觉得还是增加一个按键比较好,手动切换有时候很有用。

网友(2022-09-03):
华博ht113c没range按钮,dtm0660方案的表,不知按电路图接通相应引脚能否触发range功能,或是需要配合改eeprom数据?主要是0660方案电阻自动模式太慢了,短接个表笔小数点全部跳一遍。

网友(2023-02-09):
厂家绞尽脑汁区分了高中低挡,让你一改,没区别了
好用的表,可不一定是好商品啊,因为不赚钱

网友:
真是高手,这也能改。

网友(2023-04-11):
改得不错,高手哇
不知道主控有没有电源开关触发脚?利用蓝键改一个开关机也不错。

网友(2023-08-17):
另外加个键怎么改

网友:
没有背光,我选还是不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