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跑完rdt后无法通过正常开卡来屏蔽坏块

楼主(2019-04-16):
如图!!!怎么救?

显示rdt已通过

显示rdt已通过

然后用这设置重新开卡

然后用这设置重新开卡

网友:
坏块太多了吧。。。

网友:
CH2的CE4坏块太多,换掉这颗粒

如果没有动手能力换颗粒,只有调出AdjUnbalanceChCeMap=0的参数,按屏蔽规则要损失2个CE,也就是连续屏蔽CH2的CE4,CH3的CE4,缩小4分之一的容量,就可以量产过的

网友:
  大佬,  求问,  2246XT怎么跑圈呀?

网友A:
按前面坛友方法,把最大可用块调小就可以开过了。

网友B(2021-04-24):
引用 网友A:
按前面坛友方法,把最大可用块调小就可以开过了。

请问下是怎么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是怎么调的?

打开开卡包UFD_MP/Setting,将AdjUnbalanceChCeMap=1写入[FUNCTION]里面,再打开开卡程序会发现有个ADJ.channel/ce enable的SET功能,点开取消掉坏的CE的块,然后开,不知道那个是坏的就逐个取消。祝开卡顺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开开卡包UFD_MP/Setting,将AdjUnbalanceChCeMap=1写入[FUNCTION]里面,再打开开卡程序会发现有个ADJ.c ...

谢谢!非常感谢,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非常感谢,搞定了

这样开出来不能足容量开出来吧。

网友:
收藏了,非常好的办法,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