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GPS安全警示器拆解(征服者GPS-5899)

楼主(2019-04-16):
GPS安全警示器

网友:
好像在公交车里很常见,速度一快会发声音。然后新国标电动车也可以用,顺便能防盗。

网友:
善领不行了以后征服者也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不过征服者的升级网站升级APP点击没反应,也不知道是不是缺什么插件

网友:
这个没得波导,不能测移动的,测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