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陪同事一起长大的鸿运扇,倾倒开关发黑,定时开关烧坏,电机缺油

楼主(2019-04-16):
拆修陪同事一起长大的鸿运扇,倾倒开关发黑,定时开关烧坏,电机缺油。
防倾倒开关
利用重力作用,风扇倒下就如上图一样,断电。
触点发黑
还不止是一点,是一圈。
磁铁不吸
砂棒打磨
金灿灿,原来是铜柱啊!用料真舍得,换现在能给铁柱都不错了。
两边的触点也发黑
打磨一下
另一边
也打磨至发亮
重新安装,接触得不错,应该不会接触不良了
防倾倒开关归位
电容,实测0.899微发
定时器

两触点已经东西分离
由于发热严重,把它压下去的塑料融化了。(两根线焊一起)
清理电机,清理出来的铁锈
电机底部的防尘罩
里面的油干
缝纫机的轻质机油
底部加一点
风扇叶片的轴也加满
风扇终于修好
这边风扇听说是同事小时候一直陪她长大的,这么多年都只是清洗不知道要加油保养。()

网友:
换成水银开关+双向硅就不怕发黑了
木牙膏了

网友:
这货我家也有,这东东挺省电的。

网友:
有了岁月的痕迹

网友:
这个我家有一个,至少有三十岁了,就换过一个插头

网友A:
老风扇做工差,但质量还是可以的,耐用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这个牌子的风尚,塑料件坏了 脆了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风扇做工差,但质量还是可以的,耐用

只能说用料还算厚道,粗糙到耐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说用料还算厚道,粗糙到耐操

总结的非常好 粗糙到耐操

网友:
这么多年塑料件都没老化,当年这个厂家很良心了~

网友:
缝纫机油容易挥发,不耐久。

网友:
防倾倒开关的那个铜柱,早就是换成大铁珠了

网友B(2019-06-29):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防倾倒开关。不过话说回来,好像我拆过的风扇都没有这个东西。冬天用的那个烤火器很多倒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防倾倒开关。不过话说回来,好像我拆过的风扇都没有这个东西。冬天用的那个烤火器很多倒是 ...

美的的风扇鸿运扇都有这个安全装置

网友:
我也有一台更老的万宝鸿运扇,里面定时器是铜的,防倾倒开关也不是这个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