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5568指纹不能用。

楼主(2019-04-16):
微软账户PIN码登录的系统。。指纹检测通过。。设备管理器中生物识别win10也能打驱动。。硬件应该是没问题。。官网检测没有驱动。。手动从官网下载的驱动无法安装。。查看安装的错误信息System model description:  Vostro 5568 [Tue Apr 16 16:43:20 2019]        Local System/Model Compatible with this Package? No 说白话就是与此系统型号不兼容的软件包。。现在我想可能还是驱动问题。。但不知道怎么破。。

网友A(2019-08-25):
DELL官网的驱动要根据电脑的服务编号来下载驱动的,不然会造成软件硬件不兼容,建议用DELL的硬件检测后再下载,不然就在电脑底部看看有没有服务编号,用服务编号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官网的驱动要根据电脑的服务编号来下载驱动的,不然会造成软件硬件不兼容,建议用DELL的硬件检测后再下载 ...

搞定了。。就是驱动问题。。依指纹硬件名去官网另下的驱动。。官网的在线驱动检测也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