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推荐一个行车记录仪吧,类似米家1S那种

楼主(2019-04-16):
类似米家1S的那种。1S每秒30帧吗?1080P是30还是60

网友A:
性价比的haunted,可以考虑小米或360的,300左右,不管做工,还是性能,价格都不错,总比山寨的那些做工好。

不推荐买后视镜那种的,我在修理厂亲眼看过两次玻璃崩掉的,店家也说不出所以然,反正就换玻璃;个人认为是后视镜超重造成的,钢化玻璃边缘脆弱,后视镜刚好安装在上部接近边缘,突然增加超过一半的重量,肯定超过厂家设计范围了。其中一个坏掉的是一个妇女,他说走神发现一个水沟,前轮进沟后,惊觉,一个急刹,听到异响,后来发现前档后视镜底部碎了。

网友:
360-G300,挺好用的,安装方便也不遮挡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的haunted,可以考虑小米或360的,300左右,不管做工,还是性能,价格都不错,总比山寨的那些做工好 ...

什么车, 玻璃这么次,一个行车记录仪,哪有什么重量。

网友:
后视镜记录仪就把挡风玻璃压坏了?黄金做的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