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甜甜圈镜王2高清USB摄象头拆解,增加照明,改为显微镜用

楼主(2019-04-16):
拆个甜甜圈高清USB摄象头,增加照明,改为显微镜用。
由于原用那个USB显微镜坏了,手头上有甜甜圈高清USB摄象头,没什么用,用旧的显微镜支架改为用于显微镜,并增加照明。

以下为改动,在外壳上增加铜柱,用于固定照明电路板。

照明板,用12个白光LED组成。2个开关分别各控6个LED。

装在旧显微镜支架上。

以下为试验的校果,能用。

网友:
我看SJ9000和F68两个联咏96660,凌阳SPCA6350M的运动相机,都内置USB摄像头模式,弄个16到24mm长焦镜头,和增高转接口后,也可以做一个显微镜,体积比甜甜圈镜王更小巧,顺便能插存储卡录像。

网友:
我还以为能看到小蝌蚪呢···

网友:
补光灯不用点东西裹一圈吗?比如用易拉罐或者纸皮什么的

网友:
效果咋样,图片上看,看那芯片上的字,还是不太请楚。

网友:
这个效果不太好,镜头应该是广角畸变太大

网友:
就中间好看,边缘都变形了

网友A:
谢谢分享。。。。壳子很大,板子很小。。。。。

网友(2024-09-19):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壳子很大,板子很小。。。。。

效果还没有我用工业镜头拍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