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S电调上3S实验

楼主(2019-04-16):
(图片)

网友:
或许4s也行

网友:
懵逼树上懵逼果,懵逼果下你和我

网友:
可以一步一步增进,实验嘛

网友:
那个3.3V降压IC是给EFM8单片机供电的,查查那个降压IC的和MOS管的参数表,就知道最大可以上多少了!

网友A:
我是怕了,玩这么多年模型第一次遇到又坏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怕了,玩这么多年模型第一次遇到又坏一个。

不是吧,四块板子,我随便试了二块板子都可以的,昨天有空用3s试飞,飞机挂树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四块板子,我随便试了二块板子都可以的,昨天有空用3s试飞,飞机挂树上了, ...

怎么拿下来呢

楼主:
太高,没法了

网友:
建议换大电流mos防止电流过大烧mos。

网友:
那还是玩车靠谱

网友:
电调的耐压受MOS和给芯片供电的ldo的限制,MOS这个不必说,LDO的话,通常高压电调会用dcdc,低压的就用ldo,大多数ldo耐压也挺高的,但有些耐压很低,高压用dcdc主要是因为效率问题,线性降压的发热太大了。

网友(2019-10-26):
发射机信号什么类型?
最近也想捣腾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