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某品牌新能源汽车电池组安全插座

楼主(2019-04-16):
整个电池组有300V左右,安全插头在售后维修时必须拔下,这次拆解的是对应的插座
初步去除外盖后:

接着拆螺丝:

敲开大型电融丝看看:

网友A:
保险丝本来就是两片,中间对插的吗?还是敲断了才这样。

网友B:
没见过电动车上有有这个,改天回去找找在啥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本来就是两片,中间对插的吗?还是敲断了才这样。

这个应该是敲断了,通过打眼来调整熔断电流,白色的是阻燃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电动车上有有这个,改天回去找找在啥地方

这是电动汽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