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荧光灯更换LED灯

楼主(2019-04-16):
住房突然不亮了。。。。。。。。。
索性懒得检查,直接换了。

连同客厅一起下单了。几天后就到了。

两个卧室,加客厅。

OPPLE

背面既然不是铝基板的。

36W的客厅灯

这种板子看起来。。。。。。。。。。

驱动

这个梯子,亏我这么一找。

管他什么梯子,能做事就是好梯子!上去盘他。

搞定

灯罩放在蚊帐上。还能放工具,螺丝!

全扒掉。

试装,这个接线是卡子的。

接好

一次点亮,稳定。无频闪。

装上柔光罩。完工。

楼主:
客厅就费了一点功夫了。

准备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些部分,就一碰变成灰了。是不是灭霸响指弄的?

吓得我不敢动了。

注意看,电工胶布部分。(220伏接进来,没有用接线头,直接是缠绕的。)

看电工胶布啊。

取灯管,这个?直接拔出来了。。。。。。。。。。

法克

好累啊。这螺丝真难搞。谁有虾牌,丢个过来。

汗湿了一身衣服。终于搞定了。

这个卡子真不好用。。。。。。不明白欧普为什么用这种设计。。。。。

用原先的,螺丝固定接线柱。

顺便来根防火管

套上

接上。

一次点亮。

三基色

还不错。

因为,那个一碰就碎了,没办法,只能这么安装了。

凑活用把。有机会找到柔光罩,DIY一块。

不错。完美。亮度很不错。关键没有频闪。

楼主:
下面拆镇流器
绿博士?浩克?

铜的变压器。

灯管不行了。直接扔。

大灯的镇流器。

科朗数码分段开关,镇流器。

科朗数码分段开关

科朗数码分段开关特写

打开

两个继电器。

光板子

科朗镇流器

包的严严实实,主要是绝缘,因为是铁壳。

做工麻麻地。

灯管。

座子都裂了。直接扔。

本次用到的工具。不是带电作业啊。注意了。不是带电啊~~~~~~~~~~~~~~

网友A:
额 看见电梯了   楼主这是别墅吗  土豪膜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看见电梯了   楼主这是别墅吗  土豪膜拜下

一个小区啊。。。。。。。

网友B:
心易系列好像都是这样的……

网友C:
客厅的应该撸几个长条的灯啊,这样才够亮而且还光照均匀一点

网友D:
我客厅也是这种H型节能灯,我是买图上这种代换,借用网上图,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易系列好像都是这样的……

我看看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厅的应该撸几个长条的灯啊,这样才够亮而且还光照均匀一点

小客厅。这个已经比以前的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客厅也是这种H型节能灯,我是买图上这种代换,借用网上图,一样的

刚开始是想撸这种。但是,感觉麻烦。还是撸圆形的。客厅不大。

网友E:
你竟然还没有虾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竟然还没有虾牌

没有哦,虾牌要充电

网友:
早该换更省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客厅也是这种H型节能灯,我是买图上这种代换,借用网上图,一样的

这种H型的LED管是直接代换日光管吗?我问过五金店的,如果是用电感式镇流器的,把启辉器拔掉,换上LED管就可以了。

网友:
记下时间,看欧普的又管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H型的LED管是直接代换日光管吗?我问过人,如果是用电感式镇流器的,把启辉器拔掉,换上LED管就可以 ...

必须把电感镇流器或电子镇流器去掉,启辉器或电子镇流器的电容也要去掉,直接接220V电源,这LED灯里面有驱动板,220V就可以直接点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厅就费了一点功夫了。

准备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些部分,就一碰变成灰了。是不是灭霸响指弄的?

这种灯管点亮后发热比较大,塑料材质的灯罩高温下老化的比较快,用久了一碰变成灰了。玻璃材质的灯罩相对耐用一些。

楼主:
一直拖着硬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H型的LED管是直接代换日光管吗?我问过人,如果是用电感式镇流器的,把启辉器拔掉,换上LED管就可以 ...

直接买欧普的单条H型的灯条。换上就是了。单支跟这个一样,独立驱动了。
原先灯具全部阉割掉。接上220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