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简单修一个石英钟机芯

楼主(2019-04-16):
这个石英钟时走时不走的,根据经验,可以是哪里接触不良。拆开机芯一看,是电池连接条与机芯铜箔接触不良

家中几个石英钟都存在这个问题,时间久了,连接条与铜箔接触不良。

连接条不是铜,砂纸打磨后也不能上锡,只好在电路板上焊两根细铜丝引出来。

实测磁环跳动瞬时工作电流0.5毫安左右,静止期间几十微安,电池1.1V时机芯正常工作。

网友:
双牛屎芯片?

网友:
小日本的石川焊铝锡丝,值得拥有啊,就没有见过不能焊的,包括镀铬的照样能上锡。

网友:
这样啊,我也把我的机芯拆开看看是不是也是接触不良

网友:
跟我的情况一样,我焊一点铜丝,塞到金属片跟塑料之间的缝隙里,完美解决

网友:
家用北极星的还很顽强,打算坏了换个 电波机芯 !

网友(2021-05-16):
时间长了电池连接条容易氧化。哎

网友:
用洁厕灵当助焊剂

网友:
直接换全新北极星机芯更加耐用省心了

网友:
这种便宜的机芯,走时不准,我换了好几个晶振还不行……

网友A:
石英钟芯关健是线圈,体积越大越省电,这钟芯线圈体积大,所以省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石英钟芯关健是线圈,体积越大越省电,这钟芯线圈体积大,所以省电。

体积大的线包可能是铝的。。。

这种机芯设计就是走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体积大的线包可能是铝的。。。

这种机芯设计就是走一年。。。

不是,这么细的线,铝的强度不够,到目前还没有见过铝线的钟表线圈。

网友(2021-08-18):
我修了一个30年前的康巴斯石英钟,机芯很重,大线圈,不小心线圈一端断了,更糟糕的是在跟上断的,没有线头了。打算重新绕线圈,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铃木日本机芯,不走了,打开机芯发现,步进电机吸住不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