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宜家NI-MH 充电器拆解(IKEA E1507)

楼主(2019-04-16):
宜家  NI-MH 充电器拆解

网友A:
看起来似乎还不错,从元件看,应该是线性电路,效率肯定比较低,成本也低
不知主控用的是什么

网友:
这么复杂啊!傻充用了这么多年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似乎还不错,从元件看,应该是线性电路,效率肯定比较低,成本也低
不知主控用的是什么 ...

可以试试加一个MP2307的航模降压板,降到1.6V输出给镍氢充电管理试试,不行的话3.3V输出,应该比直接线性效率高点。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

网友(2019-09-09):
这判停精准吗什么方式

网友B:
一个灯,怎么看两节电池满不?

网友(2022-07-01):
现在还有卖的嘛?

网友:
现在宜家没有单卖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灯,怎么看两节电池满不?

肯定看不了呀

网友(2023-01-28):
可以改双灯吗?

网友:
那个芯片是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