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下关于家里的美的牌冰箱故障问题

楼主(2019-04-16):
      问题是这样的,我家冰箱是12年中旬买的,这月初我回家待了几天,第二天我老妈突然说,呀怎么冰箱不制冷了,看面板显示器温度冷藏10度,冷冻-5度了,我就说再等等吧可能过会就好了,但是半天过去了一直都没有恢复,期间我还拔掉电源等了半小时后再插上电还是不行,就只有插上电后冰箱压缩机启动几秒钟就停机了,压缩机启动时候78W功率可以持续三秒钟,然后压缩机功率降低到26W,摸上去有一点点很微弱的震动(这个震动感就像是直流电机通上了交流电,或者交流电机没用上启动电容的那种不转动的震动),时间长了压缩机就会有温热,就一直那样不全功率运行制冷。半天以后冰箱冷藏变成15度,冷冻到0度了。      然后我又在显示面板上操作关闭了冷藏,只运行冷冻,隔了几小时再去看,居然降低到-8度了,再后来又慢慢降低到我设置的-18度了,就这么只用冷冻用了一天后,我又打开冷藏制冷想试试,但是打开冷藏以后,几小时下来冷藏也没降低温度,冷冻温度又升高了,我就又关闭了冷藏只用冷冻,用了四五天都没问题,然后第六天,冷冻也开始不制冷了,压缩机功率在26W左右,功率就是不升高。
      现在的情况是,插上电就只有前面两三秒压缩机可以78W运行,然后就降低到26W恒功率了,长时间后压缩机温热,微微震动,就是不能制冷,拆了启动电容测量了一下,3uf的启动电容容量是2.68uf,别的没测试。
      在这就想请教下各位老哥,我这个冰箱是电路故障啊还是泄露制冷剂了?我以前在单位修过车载空调那一套,对制冷系统倒是了如指掌,但是冰箱加氟要焊接管道,我没操作过焊炬怕搞不定,我已经在京东买了新的双开门大冰箱二十号送到家,但是我还是想把家里的旧冰箱修好物尽其用。
      希望坛友解惑,谢谢

网友:
是不是冰堵了

楼主:
不像,摸后面过滤器毛细管和蒸发管都没有低温,应该不会有冰。这冰箱用了七年多一直没有修过动过哪里。

网友A:
冷藏室市风冷的吗?看看除霜温控和冷藏风扇是否正常。

再不行就换个启动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藏室市风冷的吗?看看除霜温控和冷藏风扇是否正常。

再不行就换个启动电容试试, ...

不是风冷的,就是以前老式的上下两个门的那种冰箱。我也有想过换电容,PTC启动器和保护器,一套下来二十不到还包邮,但是我妈在冰箱坏了以后就去问过修家电的,说肯定是泄露了,修好要四百。我就是不确定到底是漏了还是电路故障。所以特来咨询。具体需要替换件的规格还得下次回家拆开看了才能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风冷的,就是以前老式的上下两个门的那种冰箱。我也有想过换电容,TPC启动器和保护器,一套下来二十不 ...

无霜的有可能泄露了,要是泄露了也没必要修了。压缩机可以拆卸了来玩

网友B:
猜测是漏氟的可能性大了。仔细检查管路,如果能看到管表面有油渍,必定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是漏氟的可能性大了。仔细检查管路,如果能看到管表面有油渍,必定是了 ...

嗯,等过几天回家了我仔细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霜的有可能泄露了,要是泄露了也没必要修了。压缩机可以拆卸了来玩

做真空泵或者打气泵用/?但是我在想啊,如果真的是泄露了,那压缩机也不应该停机啊,只要给电,压缩机就应该全功率运行,温度不到设定值就不停机才对,可是这台冰箱就是压缩机不能全功率运行,如果能一直运行,我感觉温度还是可以降下来,难道说低压管路上有压力开关?泄露以后管路无压力就停机?有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呢?

网友C:
这个轻微漏氟,从外表看不出来吧,应该是内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轻微漏氟,从外表看不出来吧,应该是内漏

能确定是漏氟了?如果泄露了,那压缩机应该也要不停的转才对啊··但是压缩机功率降下来了,很奇怪

网友C:
我感觉是管路内没什么压力所以压缩机阻力小,功率减小。我的一个冰箱就是这样坏的,就制冷十来分钟,然后里边就不凉了

网友:
感觉是漏了但也碰到过一台打压不变充氟即好猜测是充氟口微漏

网友D:
会不会是电磁法的问题    找到电磁阀用起子把敲敲试试

网友E:
冷冻室能降到-18,说明冰箱没大问题,冷藏不制冷是风扇没转,检查风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是管路内没什么压力所以压缩机阻力小,功率减小。我的一个冰箱就是这样坏的,就制冷十来分钟,然后里 ...

目前的情况是,我更换了新的PTC保护器和电容后,放置好几天的冰箱冷启动,可以让冷冻降低到正常工作温度,冰箱侧面散热面温度很高,里面的热量被置换出来了。如果一开冷藏,感觉里面的制冷剂就不够用了,工作一小会儿压缩机开始空转,功率只有二十多瓦,感觉应该还是里面的制冷剂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电磁法的问题    找到电磁阀用起子把敲敲试试

目前的情况是,我更换了新的PTC保护器和电容后,放置好几天的冰箱冷启动,可以工作好几个小时让冷冻降低到正常工作温度,冰箱侧面冷凝器位置散热面温度很高,里面的热量被置换出来了。如果一开冷藏,感觉里面的制冷剂就不够用了,工作一小会儿压缩机开始空转,功率只有二十多瓦,感觉应该还是里面的制冷剂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冷冻室能降到-18,说明冰箱没大问题,冷藏不制冷是风扇没转,检查风扇好了 ...

谢谢回复,我的冰箱是老款直冷的,不是风冷的。目前的情况是,我更换了新的PTC保护器和电容后,放置好几天的冰箱冷启动,可以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让冷冻降低到正常工作温度,冰箱侧面冷凝器位置散热面温度很高,里面的热量被置换出来了。如果一开冷藏,感觉里面的制冷剂就不够用了,工作一小会儿压缩机开始空转,功率只有二十多瓦,感觉应该还是里面的制冷剂不够了吧。

网友:
看不懂、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冰箱是老款直冷的,不是风冷的。目前的情况是,我更换了新的PTC保护器和电容后,放置好几 ...

我听说有一种骑针阀就像病人打针似的可以充氟低压口也可以锡焊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