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哪位老哥有车床可以帮忙做个小零件吗

楼主(2019-04-16):
电机的轴是14   钢丝轮内径是22
帮忙做一个连接轴  具体多少钱可以微信聊
或者哪位老哥会画图纸 帮忙画个图纸 我去淘宝找人做也行    我自己画了个图纸 人家看不懂
大概是这样的
图片是在淘宝找的

网友A:
把你图传上来看看,想做啥样?
这大电机带动小刷轮,怪怪的,配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图传上来看看,想做啥样?
这大电机带动小刷轮,怪怪的,配套么?

图片是在网上找的  是个很小的电机 0.25kw的  380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是在网上找的  是个很小的电机 0.25kw的  380V的

你图呢?

楼主:
我上传了一个图片!老哥 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传了一个图片!老哥 看一下

电机轴14,多长?轴截面圆形/D形?转向能变还是仅单向转?上实物图看看。卡尺量过正好14mm粗,别之后又说是1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14,多长?截面圆形/D形?上实物图看看。卡尺量过正好14mm粗,别之后又说是14.1。 ...

好! 老哥我跟你私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老哥我跟你私聊吧!

我怎么觉得摊上事了。

网友B:
直接买个磨光机/角磨机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磨光机/角磨机算了。

  这是瞎鼓捣的乐趣呀 老哥

网友:
看来是搞成了 不错  论坛热心人多

网友C:
你先冷静冷静,这电机直接带这个刷盘恐怕不好用吧!我了解角磨机空转速是大概5000以上的,就算你这电动机是2极的也才2800转,和目标转速差的有点多啊!效率和效果能理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冷静冷静,这电机直接带这个刷盘恐怕不好用吧!我了解角磨机空转速是大概5000以上的,就算你这电动机是 ...

我的那个电机是4极的 才1400转啊
你这么一说感觉还真的可能有点不太好用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那个电机是4极的 才1400转啊
你这么一说感觉还真的可能有点不太好用哈 ...

做个大齿轮转接提速

网友D:
加工没难度,问题是东西加工费贵过材料和运费,比较难收费,你只要提供电机轴直径和长度(直径需要用千分尺测量),钢丝轮内孔尺寸和厚度。一件东西比较费功夫,时间成本相对太高,自己有车床就好办多了。
给你一个大概估算价格吧,普车一天8小时算200~400一天,否则宁可不干,你这个东西熟练工,工具齐全的话,起码半小时纯加工时间,加上要准备工具,没一个小时完成不了。
车床断料,打孔,铰孔,车一端平面外圆,掉头车螺纹外圆,车丝或绞丝,车阶梯平垫。钻床打定位销孔,丝攻攻丝,配上一颗固定细纹螺丝,一颗定位沉孔螺丝,完活。
一小时就算快的了,批量的话就不会这样做了,流水线加工,比单做一个快多了。so,你说TB上会怎么回复你?说不清楚,只能告诉你,不明白你要加工的东西是什么,不可能为了20/30的加工费给你弄的。
找找周围有没有熟悉的朋友,一包烟解决

网友:
转速低了没法用  主要效果出不来  高了最好做个防护  飞出来的钢丝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没难度,问题是东西加工费贵过材料和运费,比较难收费,你只要提供电机轴直径和长度(直径需要用千分尺 ...

感谢 老哥的回复!  那我暂时不搞了   看起来转速低了搞起来了也不好用

网友:
以前在车间里做抛光夹具工装都是做成锥螺纹的,可以快速的更换。

网友:
低速状态下,清理旧螺丝牙缝里的油腻还是很好用的,因为速度低,钢丝不容易甩飞出来扎人。我用过机床冷却泵电机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