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拆移动智能网关H2-2。

楼主(2019-04-16):
原来电信给的光猫用了三年了,虽然有一个千兆口,无线太垃圾。最近这几天小区门口移动做活动拉网线。要了一个光猫一个。想给把那个电信猫换了。(我有超级密码和OLT密码。)

本来不打算拆,看看论坛上有没有拆的看看,就行了,结果没有,那就不能怪我了,下手了、看看不错,无线带了放大。穿2个墙还可以(2.4的)
我很奇怪,5G 和2.4 的用了一根天线 ,高手看看什么芯片。CPU 我没有拆下来。我估计是MTK的

网友:
光猫这东西,现在越来越高度集成化了

网友:
2.4G和5G复用天线,蓝色芯片就是合路芯片。看方案应该是MTK全家桶了。性能一般。不过500M以系够用了

网友:
7603好像看到的不多,这全家桶肯定造价低!但都这配置了没什么特殊情况就不用备路由了,网口多加个交换机就行了

网友:
这猫还凑合故障率不高

网友:
居然还是双BIOS设计

网友A:
我很好奇你电信的宽带移动为什么给你猫。你怎么要的。

网友A:
这个猫是哪家品牌的?看这壳子感觉像华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你电信的宽带移动为什么给你猫。你怎么要的。

小地方,人熟,说你拿去也用不了,其实我能用。。。就送了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猫是哪家品牌的?看这壳子感觉像华为啊。

上面写的移动自由品牌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能用在电信宽带上吗?

网友:
看散热片好像是四川天邑的。

网友:
比H2-3强啊,-3只有2.4G,还没有放大

网友:
好奇,如何用电信的线路,却用着移动的光猫::lol::lol:

网友:
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我家那个猫还是旧的!都用有六年多啦,不敢碰它,万一坏了说不定还得花钱买个他家的破猫!反正能用就好!不带无线!没有路由功能,反正有也是垃圾的很

网友:
我家是电信的 光猫自带2.4g 带一个千兆口 200m宽带 2.4g速度不快 稳定性倒不错 信号吗勉强穿2墙 前不久拼夕夕撸的k2p接上去速度快多了

网友:
问楼主,搞定了吗?能用在电信的宽带上吗?

网友:
都是局部图,就不能拍一张PCB正面和反面的图啊?

网友:
512MB运行内存啊!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