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这个东西用什么软件读写和复制程序

楼主(2019-04-16):
这个东西用什么软件读写和复制程序(航吊上用的)

网友A:
老师?头像看着像老区汽车培训中心

要用编程器读,淘宝10来块的编程器完美解决

网友:
这封装第一次看到,自己焊转接线吧

网友:
淘宝买个十几块的CH341就行了,回来自己接几条线读写。

网友:
i2c 储存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头像看着像老区汽车培训中心

网友B:
24c02,直接用24Cxx编程器就读出来了,然后随便复制,没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c02,直接用24Cxx编程器就读出来了,然后随便复制,没限制。

不知具体脚的位置?

楼主:
读取数据时具体用到那几个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读取数据时具体用到那几个脚

就一个I2C,用到1,3脚。1脚是时钟,3脚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I2C,用到1,3脚。1脚是时钟,3脚是数据。

谢谢了   我试试

网友:
这个存储芯片很小巧

网友:
很老的芯片了,随便读和复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