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并保养30多年的乘风老吊扇

楼主(2019-04-16):
家里的乘风FC3-4型老吊扇用了30多年了吧,记得我还没出生就在了,年久了轴承缺油,哗哗的摩擦声越来越响。记得小时候家人好像加的是纺织机油,后来才知道,吊扇用的是滚珠轴承,应该加润滑脂,杭州人叫 牛油,天越来越热准备把它组装起来,觉得是时候彻底保养下了,服役了这么多年真的不容易了。下面上图,希望对同类型的风扇,想保养的朋友有所帮助,动手能力不强的建议请专业维修人员保养,我家附近就有个乘风维修点,里面都是那些老工人。拆了一半才想起拍照见谅——拧下机头三个一字大螺丝就可以拆开电机盖了,需要用至少两把一字起,沿着缝隙对角撬开,快分开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线圈然后就看到内部结构了,可以看到以前的用料真的非常好,矽钢片很厚实,全铜线圈匝数很多,非常整齐,实在太漂亮了!这么强大的电机,才能带动厚重的扇叶,如此厚重的扇叶,如果装到现代的吊扇上是基本带不动的,同时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的风扇哪怕夏天开一整晚外壳都不烫的原因,要知道那个年代这种全是手工制造的,就这一台花费了太多人的精力,这就是以前老一辈人的工匠精神吧,而现在,各个厂家只为了赚钱为目的,想办法偷工减料,什么 铜包铝等等,他们却很有理由说;永远不坏,那么还有人买吗。。。
风扇启动电容用的油浸电容,容量2.4uf,耐压500v,看上去比现在的薄膜电容好多了,这个电容变小了启动会无力
继续拆解,轴承用的天马轴承,杭州生产的,不出所料可以看到轴承黄油已经干涸,结块,用手转动轴承,已经非常不顺了,保养刻不容缓!
接着拆出线端端盖,可以找个地毯反过来磕,注意把出线弯到缺口处!这时可以取出整个线圈,需要注意,线圈很脆弱,底下要垫些柔软的物品
出线端轴承同样黄油结块,说明最近轴承一直处于干磨状态运转,还好平时都是开的2挡,转速不高,磨损不大。。。实在是万幸了
转子是普通鼠笼型的,需要注意这个转子不是像电动车电机那样有磁铁的,其实就是普通电扇电机结构互相相反了下而已,一个内转子电机,一个 外转子电机。
手头没有合适的拉马,本来是想轴承拆下来清洗的,无奈,反正黄油也结块了,直接挖干净结块,用少量Zippo煤油滴入后吹干,准备加入新的润滑脂。
最终选择了德国的top2000特种润滑脂,粘度较大,不易流失,耐高温,寿命很长,适合低转速的工作环境,绿色的油脂透明度很好。上下轴承都加满。
原样装回,检查内外圈上是否有异物附着,先装不带线的那边,电吹风适当加热下轴承位,以方便装入,橡胶锤轻轻敲入,检查转动情况,不能扫膛。
最后装出线端盖,可以找一个比出线轴高的套筒之类的往下敲打,到位后,上紧电机3个一字固定螺丝,要用到套筒不然上不紧,并检查转动是否顺畅,若不顺畅,可以橡胶锤对角轻轻敲击上盖轴承处,,使其到位。
装支架,启动电容,注意,为了安全,固定吊扇杆的螺丝一定要拧紧,并穿上保险销。
装上扇叶后,测试正常运转,转速比之前大了好多,再也没有轴承的 哗哗声 了,30多年的老吊扇似乎又回到了全新的那一天。

楼主:
图片顺序有点乱了,不知道为何。。。
现在的乘风牌质量也没以前好了,但是应该还是比那些山寨产品强的,再看看现在的线圈,结构也改了,反正线圈比老的差是肯定的,差距太大了

网友A: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不是现在的东西变差了,而是现在的东西变便宜了,相应的做工肯定也有些缩水,但是正规品牌使用寿命一般也是对得起价格的。
现在很多东西,稍微比均价贵一点点就真的能做到又便宜又大碗,就花这点银子,还要啥自行车呢?
如果追求做工,那大可以买中高端价格的,其实很多比老货按购买力来算的价格还要便宜一点,但是做工已经比老货好了很多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顺序有点乱了,不知道为何。。。
现在的乘风牌质量也没以前好了,但是应该还是比那些山寨产品强的,再 ...

总觉得这款双层线圈,里层磁路较长肯定损耗大一点,然后线圈材质有可能铜包铝,但滚珠轴承至少还在。而微风扇好像中联等极少数有个铜轴套,其他的直接塑料磨轴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不是现在的东西变差了,而是现在的东西变便宜了,相应的做工肯定也有些缩水,但是正规品 ...

我也一直有个观点,现在的东西变差了,当然现在的东西也便宜了

网友:
我家有个25年的还在正常服役

网友:
我家最早的台扇也是乘风牌,外壳全铁质量刚刚,用到12年没在用丢阁楼,老房子拆迁搬家没拿走现在想想有点后悔,因为买的二手房小很多东西都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有个观点,现在的东西变差了,当然现在的东西也便宜了

低价的东西自然变差了,但是高端的东西质量还是棒棒的。举个例子,自行车,80年代中期一辆永久大概180块,那时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60-70元,当时工人的收入还是不错的,地位至少比现在的公务员略强一点点,也就是一辆永久折合2.5个月的工资。

到如今,最差的自行车也就是OFO那种,采购成本224元,就算私人单独购买,400块也足够了,按4500月收入算,才不到0.1月工资,这样低价货自然是破烂得不行了,价格在那里没办法。

可是如果你还是花2.5个月工资购买,一辆过万的自行车,你难道不觉得它无论从外观还是质量,以及骑行体验灯方面来对比,都远远超过80年代那款老永久吗?

网友:
还是老货看起来实在,那个时候商家还是比较有良心

网友:
去年换了三台吊扇,都是镀铜铝线的,其中两台是美的的,用了二年就转得很慢,我觉厂家出这些产品没有意义,原以为便宜点只是风力问题,想不到是固定两年寿命,我家台底4.5米,更换很麻烦,如果早知道这样,我情愿花多一点钱一性买好的。我始终认为便宜也要对得住他的品质,品质不过关,令愿不出品。

网友:
老东西,真本实料,线盘还和新的相似,

网友:
老用品质量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这款双层线圈,里层磁路较长肯定损耗大一点,然后线圈材质有可能铜包铝,但滚珠轴承至少还在。而微 ...

损耗怎样不清楚,不过双层线圈的绕法肯定省线了,线圈在硅钢片上下方隆起部分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顺序有点乱了,不知道为何。。。
现在的乘风牌质量也没以前好了,但是应该还是比那些山寨产品强的,再 ...

黄蜡管发绿,是铜线产生的铜绿,你保险点拆开外理下吧

网友(2019-08-06):
你知道这东西当时多少钱吗 相当于一个月的多少  按现在工资比例花现在什么风扇不好

网友:
绕组下线规规矩矩,属于叠绕组?24极电机?看接线蛮复杂。
楼主应该清洗一下轴承,而不是抹点油了事,日久干涸的润滑脂阻力大又啃噬滚动面,仅仅添点新油改善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不是现在的东西变差了,而是现在的东西变便宜了,相应的做工肯定也有些缩水,但是正规品 ...

说的很对,非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