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亮秒后熄灭是啥原因?

楼主(2019-04-16):
led灯亮秒后熄灭是啥原因?
这个床头灯坏了,亮3秒就熄灭。
拆开看电路挺简单的,没啥芯片,难道是13001有问题?
led灯珠亮的时候发现都是好的。
用了好几年,当时在实体店买的15块,有点坑。

就半桥整流,13001,还有稳压二极管,就没别的了。

网友:
可能某颗灯珠即将永久挂掉。

网友:
有格的闪,估计电容问题,无规律闪,估计灯珠问题,换灯珠就建议一起换

网友A:
很可能是灯珠的问题,这种结构的LED灯拆过几只,都是灯珠的问题,散热不行。

网友:
我家的是其中单个灯珠闪几下就不闪了,是啥原因?

网友:
大神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灯珠的问题,这种结构的LED灯拆过几只,都是灯珠的问题,散热不行。 ...

用9v电源能点亮灯珠,还是出在电源板上,算了,买个新的才几块钱,懒得折腾了。换了13001也无用。

网友:
我摩托车的雾灯灯珠就是开始闪 闪了一段时间就不亮了 拆开看是串联的 更换新的led之后就没事了

网友:
用了几年了,也应该坏了,买新的,促进消费。

网友:
一般是灯珠问题。

网友:
E14灯建议买飞利浦的平时9.9包邮,活动有5.9包邮,
或者买OPEL的9.9三个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