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前几天受论坛帖子影响,买石英钟机芯把坏了几年的挂钟修好。

楼主(2019-04-16):
前几天受论坛帖子影响,买石英钟机芯把坏了几年的挂钟修好。
这钟坏了好几年了,一直都没搭理它。
买了3个机芯玩玩,一个4块的佳丽,2个7块的蜂鸟。

16年了,塑料螺丝柱都裂了。

手机不好编辑,那就随便看看吧!
原来的5188机芯线圈小得可怜。
抽屉里的康巴斯机芯还凑合,的确没这次买的无声机芯给力。

左边两个是新买的,最右边的是原装的

这是原装机芯,线圈小得可怜。

左边原装机芯,右边康巴丝,康巴丝比这原机带的好不少。

原机5188和康巴丝对比,小的是5188,大的是康巴丝

换上蜂鸟的机芯,看着质量都不错。

最后完美修复。

网友:
哪个机芯更好?有链接吗?谢谢。

网友A:
等着看你的评测,主要是走时精度。如果月误差5秒内,我也买几个。

网友:
同问哪个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着看你的评测,主要是走时精度。如果月误差5秒内,我也买几个。

带电波校时,几百年都不会有误差了

网友:
以前有一个网友修好不少石英钟,刚开始他以为用了几年石英钟机芯停摆是晶振坏了,换后故障依旧,详细研究后发现60-70%的原因是晶振附近电路氧化造成的,少部分是其它原因,如齿轮坏等等,用酒精将晶振附近电路擦干净即可。受此启发,我拆机芯塑料外壳,但往往外壳塑料老化一拆卡扣就断,后来干脆将整个机芯放在酒精里泡几个小时,捞出晾干,装上电池即可正常行走,已经处理了好几个。
楼主可以用此方法试一试。

网友:
前阵子不是有电波钟机芯推荐的,-10劵后49包邮吧。可以考虑换一个。

网友:
对,这东西时间久了,老是不那么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电波校时,几百年都不会有误差了

宝上50多的机芯好几家,我只是担心我的位置信号接收不好。另外我没有现成的石英钟面和针,需要另配。

网友:
果然比我买的2元机芯好太多了。

网友:
看看我这个用了27年的老家伙,当年50个大洋买的。

网友:
算是分秒不差,一个电池能用一年多。

网友:
前几天在冇宝看到有铃木的10多块一个,不知是不是小日本产的。

网友:
怎么不买个电波钟机芯呀

网友:
学习了回头把家里坏的两块也搞一下

网友C:
请教 机芯外壳上标的5188、3122代表的是什么,驱动力、能带动的针表长度?!

网友:
原来也想换表芯不过  淘宝看看很多表芯要比我买的表还贵   放弃了   貌似换芯也要换表针吧  担心不配套

网友:
一说石英钟大家就都说买电波机芯,这顶多就是解决了走时准确度的问题(如果校时信号当地收不到就白买了),但电波机芯无法解决耗电的问题啊(总不能专门拉根电线到石英钟后面吧,太难看了),好的石英机芯,一节电池用一年以上,一年校时一次,这种维护的方便性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是有好的普通石英机芯,即使和电波机芯一样的价格,我还是愿意买普通机芯的。

网友:
我也买了

IKEA挂钟以前是跳码机芯
长度只有10mm
用铃木机芯长度更长,会秒针扫到透明盖,只好把卡扣式前盖不卡到底

康巴斯和天王星的也买了
结果发现IKEA现在挂钟全改成  扫秒机芯
是国产的 太阳牌 12888 机芯
  还特价49元。。。

买机芯加起来的钱够买个新的。。。白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 机芯外壳上标的5188、3122代表的是什么,驱动力、能带动的针表长度?! ...

型号
原装正品天冠M5188跳秒机芯十字绣石英钟无框画机芯钟表配件

挂钟机芯三围是标准的。只要看到都是一样的就行
主要看,把3个针去掉后。。机芯取出。。前段的长度。。。
你钟的透明前罩如果和印刷表盘间距大。。。无所谓
间距小就别随间买。。我就是以为差不多,结果只能把罩子不装到底,不然扫到透明罩

天王星的有4种
总轴长18mm,螺纹长11mm
总轴长13,螺纹6
11,无螺纹
8,无螺纹

铃木只有1种规格,总轴长16,螺纹6
康巴斯的有  总长15.5,轴8。。。和 总长11,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