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控制板问题

楼主(2019-04-16):
自己的烙铁20℃前面有个问号,卖家说是ntc接触不良,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
那个是室温显示的,找到以后补焊或者换一个

网友:
环境温度吧

网友A:
买的那么高级,我还是用便宜模拟白光一样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那么高级,我还是用便宜模拟白光一样好用

我零几年还是220V 40W烙铁加灯具调光开关,后来换成60W烙铁加灯具调光,到2019年后采用黄花60W,只是黄花60W烙铁头大概4mm,需要把自己买的60W紫铜烙铁头,缩径2mm加工才能装入黄花60W。

网友B:
2脚----N(热敏电阻)应该是开路了,检查一下是哪断了,手柄里面,手柄接头,主机接头,白色那个插头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脚----N(热敏电阻)应该是开路了,检查一下是哪断了,手柄里面,手柄接头,主机接头,白色那个插头等等  ...

没有开路,这个数值来自于手柄吗?不插手柄会不会有问号!

网友:
一直没玩过T12,10多块一个杆呢,等心血来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开路,这个数值来自于手柄吗?不插手柄会不会有问号!

不插手柄不就报错了吗?

网友:
ntc在手柄里,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反正我也是t12小白,直接网购套成品,一百八左右,烙铁芯确实很贵,弄了两根就超二百了,不过确实好用,平时也是省着用,焊接精细的才使用,那些连线什么的都是用变压器快速烙铁焊接,那个一样很速热,

楼主:
那个是ntc元件?

网友(2022-02-04):
一直想找这个板子的固件 我的单片机坏了换了后没固件没法用 谁有固件发我一份谢谢!邮箱:sile88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