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led电视背光都是恒流供电的吗??

楼主(2019-04-16):
因为我不喜欢原来的安卓系统电视   广告多而且卡   我换成了万用液晶驱动板   回到普通电视
但是用了没半个小时  就黑屏了    一看是背光灯珠烧了   短接了烧毁的灯珠

点亮十分钟又黑了

卖家说是灯珠要全换      我记得这个LDE背光电源是恒流的    不需要全换啊

现在分析起来  只有可能是恒流值超过原机的   所以老烧

我想加个恒流电路进去  看看行不

大家说说看    我分析的对不?

网友A:
背光一般是恒流,限压的。

比如3V1W的灯珠,电流最大也就300mA,实际使用会略微降低,比如250左右,自己改的话,可以适当在改低一点,可以大大延长寿命。

所以换背光驱动的话,一定要改好电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一般是恒流,限压的。

比如3V1W的灯珠,电流最大也就300mA,实际使用会略微降低,比如250左右,自己改 ...

具体怎么改电流值     昨天折腾到半夜    找到原因了

卖家发了个850MA的板子 给我   我的机子背光只有300MA的需要   难怪要烧

网友B:
卖家发了个850MA的板子 给我   我的机子背光只有300MA的需要   难怪要烧,相当于你300毫安的三组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家发了个850MA的板子 给我   我的机子背光只有300MA的需要   难怪要烧,相当于你300毫安的三组并联 ...

不是的  买的时候我跟他说清楚了   300MA的   100V电压    他发个850ma的   85V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改电流值     昨天折腾到半夜    找到原因了

卖家发了个850MA的板子 给我   我的机子背光只有30 ...

你为什么不用原装的驱动板?你换的是主板吧,难道是三合一的主板。

改电流要看具体电路的,一般是加大电流反馈的取样电阻,大概位置在升压的MOS管接地脚,你原来850的话,电流减3倍,那么电阻就增大3倍,你算算原来并联后是多少,然后找合适的电阻排列组合得到原来电阻3倍即可。最好限流到250mA左右,实际家用是用不到最高亮度的,那个亮度之国国家的检验标准;我自己明基电视的背光10级,我长期设置在2~3级,基本没用过5级以上;当然我这个是CCFL灯管的,否则我也会降低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原装的驱动板?你换的是主板吧,难道是三合一的主板。

改电流要看具体电路的,一般是加大电 ...

是的  三合一的板子

现在找到方法改电流了     我现测出原装板的电流    然后再到替换板上改

适当降低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C:
没有做基板的测试判断就直接连接上机使用了吗?如果这样的坏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全部更换一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做基板的测试判断就直接连接上机使用了吗?如果这样的坏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全部更换一套吧 ...

没办法  相信了卖家  信誓旦旦的说   没问题

楼主:
LED背光电源   恒流值调节      卖家说  是有几个并联的小贴片电阻调节的

我想  可以不可以换成可调电阻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