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功放的音源切换IC能不能短接?

楼主(2019-04-16):
功放没声音,之前发过两个帖子,就下面两个,现在感觉是那个音源切换IC坏了,芯片是CD4052,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短接来确定下是不是这个东西坏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26584&extr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25499&extra=

网友A:
查下这个IC的手册,看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第6、9、10脚信号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却不能切换才能确认是IC的问题。
短接对应通道的管脚是没有问题的,但注意不要搞错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这个IC的手册,看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第6、9、10脚信号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却不能切换才能确认是IC的问 ...

没示波器查不了信号,只能简单查电压,供电貌似是正常的,看来还是短接一下看看吧

网友:
这个就是一电子开关,只要能切换,一般没问题。

网友:
不要弄这么复杂,直接将一路音源用电容短接到前端输入端,就可以判断这个IC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