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慧荣3260ad主控双贴东芝mlc颗粒速度

楼主(2019-04-17):
某位大佬退坑出手的三片3260ad主控,正好手里有几十片东芝尊闪U盘拆机的7d2h颗粒,东芝正片mlc,很喜欢这个主控,可惜只有三个,这个主控双焊盘,bga88兼容bga132bga152封装,还有tsop,可以上bga132的片片,而且还是双通道8ce的主控,于是双贴了TH58TEG7D2HBA89这个颗粒,速度如图
实际写入速度很稳定,虽然有几兆的浮动吧但是问题不大,初步跑圈已经通过了,想着数据存几天,过两天以后再校验看看文件是不是损坏

网友A:
双贴SLC都没这个速度,SMI就是一不思进取的公司,后期3267,3268直接不支持很多S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贴SLC都没这个速度,SMI就是一不思进取的公司,后期3267,3268直接不支持很多SLC ...

这玩意有毒,放了一晚上调固件了

网友:
:lol:3260固件和is917一样烂

网友B:
几片916,直接上了铁锤。

网友:
我的3260量产好了。放了一个月不认盘!感觉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有毒,放了一晚上调固件了

听你们说完怕怕的,我双贴放了一星期了,还好没有删除那些h2w文件,以后每天坚持给他读取一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几片916,直接上了铁锤。

前两周买了3267 3268 ps2251-9各数片,我手上片一个都不支持,包括东芝8DDJ 这种烂大街,一个都不支持,锤了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周买了3267 3268 ps2251-9各数片,我手上片一个都不支持,包括东芝8DDJ 这种烂大街,一个都不支持, ...

8ddj 3267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8ddj 3267不支持????

3267,3268分别一个支持一个不支持,高潮来了,支持的那个板贴上板电源短路,不支持的就不短。。。。。。。。。。。。

补充:8ddj都是SSD拆得,估计放上面也没好下场,倒是放CBM2199上稳定使用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周买了3267 3268 ps2251-9各数片,我手上片一个都不支持,包括东芝8DDJ 这种烂大街,一个都不支持, ...

然而你说的3个主控都支持8DDJ的,只有2309不确定新工具带没带固件 其它俩100%可以

网友:
8DDJ我也有,3267AE 3268AB都可以用哈

网友C:
我是pny 3260ad  用的dynet 降级现代 读60m 写入14m
是不是我量产的不对呀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pny 3260ad  用的dynet 降级现代 读60m 写入14m
是不是我量产的不对呀大神?
...

没准颗粒问题,

网友(2020-06-08):
这个也是   20120416版本 不稳定有没有更新的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1713

这个帖子见过 130118固件,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