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TDS水质监测器拆解

楼主(2019-04-17):
上次地摊拿了两个水质监测器,坛友说能不能用这两个检测器发三个帖子,
我给大家实践一下,中国可以说不,现在不就不用说了,就剩下能了——打个人名
刘能(留能)

皮质外套

皮夹子,用词没问题吧

说明书

与国际接鬼!

很山寨的感觉

拆是必须的

而且不可还原

3v供电

强----拆现场

可能是显示有毛病,被集体处理了

都是缺笔画

其实是接触不良造成的显示不全,问题不大,
短接两个测试电极,显示---,单位ppm

下面用电阻模拟下水质

1M电阻,显示0,纯净水啊

200k才显示1ppm,看来离子浓度1ppm

100k,显示3

50k显示6,看来普通水电阻很小啊

10k,显示36

5k显示71ppm

1k显示,388ppm

500欧姆显示771ppm

哈哈,这个只能测纯净水的纯度,可能是卖净水器搭配的
那么矿泉水怎么办呢?比如大名鼎鼎的《象牙山冰泉》

本打算改成简易电阻测试仪,可是看了下表
精度的确堪忧

网友A:
拆了牛屎改一下运放倍数,让它变成电阻表

网友B:
他还有个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还有个温度补偿

是有个测温功能,,你说的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牛屎改一下运放倍数,让它变成电阻表

还真没牛屎

网友:
根据电导率测出的吧,但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还有个温度补偿

原来有芯片,刚才拉太快还没加载出来

网友C:
原来就是根据水的不同阻值来显示数字的啊~

名称听起来挺高大上的。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就是根据水的不同阻值来显示数字的啊~

名称听起来挺高大上的。

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的,欲知详情,请看下回分解!

网友:
坐等下回分解了 好东西都禁不起拆

网友:
欲知详情,坐等下回分解

网友:
为啥不用可调电阻?人间同学电阻多?

网友:
电阻测量应该是这种检测仪的基本功能,也是最重要的功能(盐分检测)。在原来的单位工作时,由于生产蒸馏水的电烧锅出问题,导致一段时间出来的蒸馏水纯净度不好,导致一批使用电器出现问题。当时没有这种测试仪,负责管理的电工只能使用万用表测量水电阻来判断蒸馏水的质量。后来,这个土办法还真的解决了问题。

网友:
最后面的表格很专业,绘图拟合参数的话可以给满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就是根据水的不同阻值来显示数字的啊~

名称听起来挺高大上的。

和水中矿物质有关的

网友:
按这种原理的话,只能测量化学离子杂质,固体不溶于水的杂质是不能测量到的。 我也买了一个,感觉温度不准,一般自来水都在10以下,我这里的水质很好。

网友:
用可调电阻,旁边荧光管计算器显示阻值多酷啊

网友(2021-01-01):
这样也能行

网友:
我也有个我这自来水135,山泉水是4

网友:
我也买了个,可惜没有皮套。测了一下两脚触点,短接显示Err,跟楼主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