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视4A不开机,电源主板烧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9-04-17):
无指示灯,无法开机
自己拆开看了下,电感线圈那里黑了。
使用了1年4个月,联系售后先上门检测,然后申请主板换货,价格要500-600(包括远程费用主板费用/工时费)
妈的好贵,买来才1699,找了下网上好多4A出现了主板烧的问题,看来小米这个便宜货不行呀
帮忙看下这个能不能修理。

网友:
单单看图片,就是电源坏了。  电源不贵,维修不超过100元,(新的180w电视机薄电源也就100多)

网友:
某宝网上有维修主板的业务,一般费用70左右

网友:
小米的东西能用吗?小米就是一家投机公司吧,它家大多数产品都没有研发投入,找人代工,定位除了拉低价格,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网友:
烧黑的元件貌似是AC输入的共模电感,因为某些原因损坏导致AC输入短路了。
可以先拆掉该元件,按绕组把焊盘短接;再查一下输入保险、NTC电阻是不是坏了,换了这两个也许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感是EMI的,拆掉直连都可以
保险肯定也烧了,后面看着还好,搞不好没事。不过安全起见,都得查一遍

网友:
拆下电路板看看另一面。

另外告诉你个好方法,你淘宝上弄个一样的板子来对比一下,你要是水平高就能修好,淘来的板子再申请退货。

网友:
淘宝淘个板子 直接换了算了
走售后肯定贵的

网友:
淘宝买板是最快最方便的,也不贵,拧几个螺丝就修好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网上淘个一样的主板

网友:
只要屏幕没坏,一切都好说

网友:
最简单的,淘宝直接买主板换上。最省钱的淘宝主板寄修。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损坏应该不严重,自己不会修的话就淘一块主板,售后价格肯定不一般的高~

网友:
其实你发帖问问,看那个坛友可以帮你修。。。。

网友A:
售后这么狠啊,难道关键零件不是3年质保么?投诉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售后这么狠啊,难道关键零件不是3年质保么?投诉丫的。

这个不属于关键品

网友:
只要你会用万用表,可以修好,小病

网友:
我家的小米电视用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有问题,感觉良好

网友:
自己不会修,就淘宝上60-70元找会修的。。。。寄走时打包包包好。。。。泡泡膜,纸箱一类。。不放心就2层纸箱,大箱套小箱。。。。别寄去直接因为自己不会打包快递就烂了。。。

说换电源板的真的是没认真看图。。。这是电源和电视主板一体的。。。。
不会修千万别自己拿个焊铁乱来,因为二修和一修会对维修人员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