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手里有一块立方形的泡沫,怎么把它裁剪成一个类圆球形状呢?

楼主(2019-04-17):
手头有个泡沫,立方体的,想把它裁剪成球形,有办法吗?自己随手用刀削了一下,感觉不圆

网友:
把一堆这样泡沫放一个容器里翻动,使其互相碰撞,铁球可以产生,泡沫估计也差不多,

网友:
车珠子能卖不少钱!!

网友:
用刀是错误的,正确应该是用钢锯条锯,锯成大概形状后用砂纸加工成圆球形,当年我就这么干的,也可以多种形状拼合成复杂结构件

网友:
有条件的话上热切割机,但是那个要掌握好温度和切割速度,比较稳妥和准确的就是用锯条

网友:
DIY一个热切割刀

楼主:
切割没问题,就是,怎么才能切割成圆球形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割没问题,就是,怎么才能切割成圆球形状?

这个还是很简单啊,先把六面体的八个角切掉,这不就变成了14面体了吗,这就比较接近圆形了啊,然后慢慢修正啊,这个是基本的中学几何题啊

网友:
车床一台,满足你所有幻想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就是不知道楼主想要多大的,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找一个大小合适的,用湿砂翻模半圆,脱模后喷一层砂浆,干燥后用你的立方体去里边一蹭一转就圆了

网友:
用硬纸板做个半圆的模子转着切吧。

网友:
参考地球仪,用电阻丝做成半圆形,就像地球仪的架子,然后通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