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折腾锂电钻电池和座充,加上NTC更有安全感了

楼主(2019-04-17):
之前折腾了伟泰克锂电钻,详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17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4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73

移植锂电池时,有坛友说最好还是加上NTC监测电芯温度
想想也是,安全最重要,何况用的都是渣渣电芯

要再折腾的主、配角

拆出芯子来

保护板要手术,先拆

保护板参考坛友far-sky的电路图
感谢坛友的分享

加NTC的方案如下

10k 3450的NTC电阻
这个选体积小的,响应速度快点

拆掉板子后顺便把塑料支架剪短,减小电池组芯子总高
PS:这步和加NTC无关

TB上找到的板子功能定义

中间触片是直连到DC充电座上的

需要断开,DC座充电无影响

NTC电阻加长线

焊在中间触片和P-之间
测试OK

组装好

同时多加根P+的引出线,增大过流能力

接下来改座充,其实是还原

上次改座充用固定电阻代替电池包里不存在的NTC

现在取消,直接连接到座充中间触片

改完先试试
正常充电

电烙铁靠近后绿灯亮,充电电源(大虾充电器)那边显绿灯,说明确实停充了

测试OK
NTC用导热硅胶粘在电芯夹缝中间

装好壳

最后看下充电的样子

这下应该完美了!哦,电芯还是渣电芯,等挂了再换才能完美
都是折腾哈,只要不变差就好

网友A:
精彩改造,学习了

网友B:
元首发帖太积极,已被关进打赏限制小黑屋~

网友C:
我的海鲜电池也不行了。拆开看见电路板上标有NFC字样的位置是空的,不知可以直接加个NFC电阻上去,行不?

网友D:
这下又多了一项保险, 该会员已…

网友E:
确实完美了,不至于太热炸

网友F:
这下又多了一项保险, 该会员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彩改造,学习了

过奖了,都是折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首发帖太积极,已被关进打赏限制小黑屋~

每天发一帖,收到的M也不多,不知道咋会这样
问木版也没回信,唉!

网友G:
这个不错,应该这样 不少充电器都省略了

网友H:
謝謝分享,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海鲜电池也不行了。拆开看见电路板上标有NFC字样的位置是空的,不知可以直接加个NFC电阻上去,行不? ...

至少偶这个直接加不行,因为相关电路还有元件没贴
大虾的电池保护板版本多,要看具体的才行

网友:
这个折腾的非常有意义,很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下又多了一项保险, 该会员已…

是的,有充电器支持,加起来也简单,这样折腾安全点也好

网友:
元件库很丰富啊,哈哈,啥备件都有。木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完美了,不至于太热炸

嗯嗯,加层保险,现在看来就是还需换好电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下又多了一项保险, 该会员已

多一层保险,多一份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错,应该这样 不少充电器都省略了

便宜货配的座充基本就是个转接器,而电池里面一般又把NTC省了,有条件还是折腾一下好

网友:
謝謝分享,实用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謝謝分享,安全第一

嗯嗯,万一过充发热,多少还是有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