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亲眼目睹电源开关管近距离炸掉,拆开分析下电路

楼主(2019-04-17):
最后请教几个问题:
1、上次在输出电压没变的情况下,为什么输出电流会下降?
2、为什么我用试电笔触碰开关管引脚会使电源恢复正常了,是偶发现象,还是人体参与电路了?
3、用普通的带有电容档的万用表,怎么测这种1000uF的大电容?
4、板载的K4A60DB开关管能用5n60、6n60一类的代换吗?

网友A:
不管有无输出、输出正常不正常,开关电源试机串灯泡是最稳妥的方案,建议养成习惯。

网友:
从楼主描述,此次故障是12V降到5V左右,伴有哒哒声,这是副边负载过重的表现,建议查低压边的肖特基和滤波电解

网友B:
有惊无险,有次电流电容接反炸了。崩了一脸,还好没伤到。声音向鞭炮一样,耳朵嗡嗡响。从此以后小心多了,反复确认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惊无险,有次电流电容接反炸了。崩了一脸,还好没伤到。声音向鞭炮一样,耳朵嗡嗡响。从此以后小心多了, ...

握手 我也出这样的差错 25V100uf电容接反 当时铝壳炸到显像管上弹飞 响的跟鞭炮一样 好在电压小 威力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握手 我也出这样的差错 25V100uf电容接反 当时铝壳炸到显像管上弹飞 响的跟鞭炮一样 好在电压小 威力也小 ...

以前调试电源时460给炸了,管子外壳整个炸飞,响声火光都跟鞭炮一样。小电容炸就洒洒水了

网友:
1打嗝可能是短路保护电路的采样电阻出问题了,芯片不认识,具体无法分析
2.是不是d极和s极中间出现问题了,电流承载能力低了,导致低压输出能力变弱,电压变低,你电笔放在g极了,本来脆弱的MOS管回光返照了,然后就壮烈了
3,可以串一个100uf的几组电容,串联结果=(100乘以x电容)/(100+x电容),就是并联电阻公式其实
4.小马换大马可以
以上全是菜鸟瞎猜,轻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有无输出、输出正常不正常,开关电源试机串灯泡是最稳妥的方案,建议养成习惯。 ...

没带灯泡,带了个12V小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惊无险,有次电流电容接反炸了。崩了一脸,还好没伤到。声音向鞭炮一样,耳朵嗡嗡响。从此以后小心多了, ...

看过别人做的炸电容的视频,从那以后基本就不玩高压了,偶尔要折腾的时候也会带着潜水镜和口罩

网友D:
上学时在宿舍,接反,炸过一大电解电容。炸后一股奇怪的香味。然后,天花板上出现一个圆圆的洞,外壳打进天花板找不到了。

网友:
我也炸过电容哈哈 老华硕主板他奶奶的不按套路出牌 pcb有阴影的是特奶奶的正极 拆了怀孕的装上小姑娘 然后上电 上电就掉电 奇了怪了 最后直接短接黑绿线 然后就炸了 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带灯泡,带了个12V小马达

不是让你带负载,是让你在电源回路,也就是220V那端串联灯泡,意外短路时由灯泡做负载,不至于烧坏太多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学时在宿舍,接反,炸过一大电解电容。炸后一股奇怪的香味。然后,天花板上出现一个圆圆的洞,外壳打进天 ...

一样的,我那次也是壳子不知道哪去了,纸浆都是碎末崩到脸上了,距离很近。威力不小啊。防爆纹只是针对正常接法,压力升高较缓的起作用。反接爆炸基本不起作用。从通电到爆炸也就几秒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让你带负载,是让你在电源回路,也就是220V那端串联灯泡,意外短路时由灯泡做负载,不至于烧坏太多元 ...

啊,受教受教

网友:
工作状态的MOS管g极碰不得

网友F:
楼主的水平就不要修这些,安全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水平就不要修这些,安全最重要

嗯,我平时基本是不碰高压的,但是电源是没法完全避免的,只能说尽量做好防护措施吧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是扔了算了。

网友:
想起了几年前在变频器厂上班的时候,有次变频器炸了,好像是几千伏的,那个场面才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