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前几天做的一个小架子,收拾很多小短线

楼主(2019-04-17):
做一些电子DIY总是难免有很多小短线无处安放,也容易乱。
挂到这个小架子上,就感觉没那么乱了。
当时正好手头有一些小竹板。于是做个小架子,放这些小短线。
没什么工具,底部是用胶粘的。上面的圆棒子是用扎带绑的。
比较简单粗糙,关键实用。一个收纳小短线的思路吧。
如果有更方便的方法,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A:
想办法把放上的线固定一下,不然拿一根,掉几根

网友:
我入了高温500度的镀银线1.0的红白各50米,省得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把放上的线固定一下,不然拿一根,掉几根

用着确实有这个问题,不过也没太注意了。
问题点提的很好。我得想想

网友:
扎带剪断处容易划伤手,记得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