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烟机是不是虚标:电机标称功率是稳定工作时的还是开机加速段

楼主(2019-04-17):
当年买来看中的是牌子,标200W。。一直效果不太好,大档吸不干净。 后来买了个测功率。小档只有90多W, 大档不到一百三。   只是开机加速段最大190多W。

这种算不算虚标?

网友:
抽油烟机要想抽干净,主要看两个指标:风量和风口距离灶头的位置。风量越大越好,风口距离灶头越近越好。

小的地方:风口不能是大开口。大开口必须用隔条进行约束,算是整流吧,这样风口会形成一个均匀的抽吸风场。一个无约束的大风口,会形成一个中心稍强、四周弱的风场,加之风机的影响,气流是紊乱的,对油烟的约束和抽吸作用都弱。

网友A:
油烟机不看功率的,看排风量,至于能不能吸干净不在考虑范围。
这种侧吸本来就只能用于西餐加工,不适合中餐爆炒。你买错了!!!

楼主:
标了15   超过15立方的好少吧
外国有哪几个装侧吸啊 欧式是顶吸吧

这个是功率  指标全假不?

网友:
油烟机基本都这样。没虚标的真不多。不过这个功率一般够用。也可能厂家是按照电机的额定功率写的说明书,不过和风扇匹配后一般达不到电机的额定输入功率。

楼主(2019-08-12):
打算换新机   为了换机特意带功率插座去卖场
老坂不让试  说插坐在烟机顶高了不方便
方太大方叫试  自已爬上去 插好后他最大风  那个机刑是风压巡航的  当时是200W 稳定    。
华帝是自己看中的 重点试  销售邦我取下插头 找了个排插 叫我用 功率插座,
结果 标238W 的机 最大风时290W  ,3档也260W
以上都 是稳定时 不是加速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烟机不看功率的,看排风量,至于能不能吸干净不在考虑范围。
这种侧吸本来就只能用于西餐加工,不适合中 ...

对,中式的须有集烟罩,给油烟缓存用。有种带翻板的侧吸机也略好点

网友B:
楼主你把烟管拆掉后再测就应该达标了。此时理解为风阻最大,功率也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中式的须有集烟罩,给油烟缓存用。有种带翻板的侧吸机也略好点

过脸 再过头  顶吸不流行了  现在大吸力 炒菜的 侧吸的 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把烟管拆掉后再测就应该达标了。此时理解为风阻最大,功率也最大

拆了管 风阻最小   功率 小才对 !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管 风阻最小   功率 小才对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测了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管 风阻最小   功率 小才对 !

请你再想一下吸尘器是吸风口堵住时电流大还是不堵时电流大?,我告诉你,堵住时电流小,因为风阻小,电机转速高,反电势大,所以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