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查爱玛-西普尔60V/3A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4-17):
拣了五个电动车充电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55),修好了一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50),这几天没事再来一个,这个爱玛-西普尔60V/3A电动车充电器看着不错,表面看没有明显的故障痕迹,通电测试绿灯亮,没有输出。板子有点复杂抄板画图有困难,就不画了。查到输出部分有可控硅开始以为是可控硅充电器,后来经过测量发现可控硅2脚(中间脚)接输出DC-没有60V电压,1脚(左脚)有60V,3脚有60V,那是可控硅没导通,上网摆渡才知道可控硅是防反接倒灌的,也不知道可控硅是否正常,直接短路可控硅1、2脚,再通电测试,成功了,这充电器可能就没有坏,被人遗弃了几年,拣来是都是厚厚的灰尘,冲洗时没注意,把纸标也洗坏了。。。。。。

爱玛-西普尔60V/3A电动车充电器

直流输出接口示意

洗坏的纸标

电路板展示

短路线

通电测试

复原前去掉短路线---保留反接保护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现在很多都是没输出当坏的  或者线断了  其实都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都是没输出当坏的  或者线断了  其实都不坏

有可能是电池不行了,触发不了可控硅。

网友B(2019-09-25):
我的电瓶车就是该型号充电器。已经5年了。其实,很多用户扔掉的充电器并非都是坏的。有的换锂电了,原来的充电器就没用了。有是是电池坏了,以为是充电器故障,换电瓶时,商家直接提供充电器,所以将原配的扔了。其实,原配的相对质量要比一般商家的要好。电吹风好好清洁一下就是了,平时每年都这样保养一次会大大延长使用寿命。不过,该充电器所配的风扇质量一般,没有轴承。所以,建议每干掉换一下风扇。规格是12V的,尺寸是50*50*11.5mm。当然,换成有轴承的好风扇了可以大大延长使用寿命,当然价格也比没轴承的简易风扇贵好多倍。风扇是否要换,通过听声音及感觉振动情况能判断出来。

网友C(2020-03-26):
来请教楼主,你微距的照片是用什么设备拍的,感觉手机拍不了这么近,请指教

网友(2020-07-12):
引用 网友C:
来请教楼主,你微距的照片是用什么设备拍的,感觉手机拍不了这么近,请指教 ...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楼主用什么拍摄的呢?是电子显微镜截图的吗?

网友D:
楼主是用电子显微镜截图的吗?图片,元件参数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请教楼主,你微距的照片是用什么设备拍的,感觉手机拍不了这么近,请指教 ...

不好意思,才看到,回帖没有提醒。
手机放大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用电子显微镜截图的吗?图片,元件参数清晰

主要是底子好,手机放大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瓶车就是该型号充电器。已经5年了。其实,很多用户扔掉的充电器并非都是坏的。有的换锂电了,原来的 ...

感谢回帖,建议很好,风扇是不大好了,要换掉。

网友:
大厂做工,不过不失。

网友:
同款,今天修复了一个,烧了好多件

网友:
开关管20N65原件是金封的,误买了塑封的,替换上一样用,就是散热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