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同惠TH2821A电桥 DIY个测试线夹

楼主(2019-04-17):
网上淘的二手货 ,没测试夹  ,使用有多少不便,原装测试夹卖的很贵,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结构,就按照自己的想象DIY一个。用着还行。

从报废的双面电路板上截取合适面积的小板,修磨开孔就成了 也不难啊

现在少个屏蔽罩,没找到合适的铜皮,先凑合用着。

网友A:
和我公司的同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公司的同款哦

也是这样弄得么

网友B(2023-03-16):
线头怎样接,是正反接一个夹子还是左右接一个夹子?

网友:
我直接左右各一根普通线,长度5CM左右,成本为0,亲测比X宝上百元的屏蔽线还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头怎样接,是正反接一个夹子还是左右接一个夹子?

正反接一个夹子 。

网友(2024-04-24):
板子厚度多少?

网友: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