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断头的索立3.6V小电动螺丝刀拆解

楼主(2019-04-17):
断头索立3.6V小电动螺丝刀拆解其他都没啥问题,续航也还行,就是坑爹的头断了,没法吸住批头了。扔掉太可惜了,先拆开一睹为快,然后在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抢救。

绿色的很可爱

电压3.6V,低转速,200转每分

正反转可调,角度可调

带电量显示

批头套筒坏了

看材质不像是铁的,难道是铅的?

这个应该焊接不上去,材质都不一样,转头又不是铁的

开拆

看到电池了

结构还挺紧凑的

开关特写

电池有点惨啊

被蹂躏的都漏液了

电池型号

控制板

线比较凌乱

小电机没有问题就不拆了

电池焊接的还行吧

PCB板材还算轻薄

谢谢大家支持!接线来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办法。直接扔了实在可惜。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网上根本买不到这个配件。
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不错,就看用的久不了

网友:
小有小的好处,而且还能转头

网友:
正好拆开换电池哈哈

网友:
种种电钻好处就是轻便灵活,就是扭矩不大。

网友:
没扭矩调节,适用范围窄点

网友A:
这个是电动螺丝刀吧?头居然是塑料的?

网友B:
夹头塑料的?都断掉了
没子弹了

网友:
这头真是惨啊。

网友C:
感觉可以钻洞用转接头接上

网友D:
重点没拆到啊,断的是轴,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动螺丝刀吧?头居然是塑料的?

看上去像是金属,又不是铁质,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头塑料的?都断掉了
没子弹了

应该是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可以钻洞用转接头接上

好主意!准备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点没拆到啊,断的是轴,拆电池?

准备修复呀,哈哈哈

网友:
批头座啥材质?看上去像是是锌合金或者铸铝的,强度不行啊!

网友:
谢谢分享。。。。。节约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