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P A1的编程器固件,求提取出eeprom来

楼主(2019-04-17):
小弟最近在学习编程器刷固件,焊下来flash,然后焊接到ch341a上面,读取数据,然后备份出来的固件。现在不知如何从16M的编程器固件中取出eeprom部分。查资料说eeprom有64k大小。

链接:pan.baidu.com/s/15w7Dg6A69_qDQRlWEQcQ2g
提取码:m6uw

网友A:
直接用winhex建一个64KB,然后把原文件中对应位置的数据字节拷进吧

网友B:
用winhex提取出原文件0x40000H到0x4FFFFH中间这64KB的内容,保存在文件里。注意开头内容为15 76,对应K2P的MT7615 2.4G硬件。

网友C:
自行解决可靠方法
flash焊接到ch341a读取数据备份保存后,清空Flash,然后将breed写入flash
flash焊回路由,按住Reset键,路由上电,直到指示灯闪烁,浏览器进入breed界面,找到编程器固件恢复界面,勾选保留原有bootloader,选择备份的固件,上传重启
再次进breed,到备份界面,备份factory即可,这就是你的eeprom数据
或者下载附件 @mhtlo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winhex提取出原文件0x40000H到0x4FFFFH中间这64KB的内容,保存在文件里。注意开头内容为15 76,对应K2P的 ...

偏移地址怎么都带个H结尾的?十六进制最大就是F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inhex提取出原文件0x40000H到0x4FFFFH中间这64KB的内容,保存在文件里。注意开头内容为15 76,对应K2P的 ...

对啊,怎么带H啊,提取的时候显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行解决可靠方法
flash焊接到ch341a读取数据备份保存后,清空Flash,然后将breed写入flash
flash焊回路由 ...

附件要20M币啊,能不能麻烦传到百度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winhex建一个64KB,然后把原文件中对应位置的数据字节拷进吧

就是起始和结束位置的数据字节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要20M币啊,能不能麻烦传到百度网盘?
忘了这茬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KqUjtZ_anSU7odLXdVovg
提取码:8l7r
及时下载,过时不候咯

楼主:
起始和结束在哪里?我也学学技术
我下载了“二进制数据提取工具 V1.0绿色免费版”,但就是不知道“起始和结束的位置”,所以在breed里面更新eeprom固件一直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始和结束在哪里?我也学学技术
我下载了“二进制数据提取工具 V1.0绿色免费版”,但就是不知道“起始和 ...

你贴的图片里不是有偏移地址吗,Factory地址范围:0x040000 - 0x050000,那么就是40000 - 4FFFF 范围的数据了

网友D:
刷高恪固件,固件又备份eeprom菜单。
用固件备份的和我用winhex提取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高恪固件,固件又备份eeprom菜单。
用固件备份的和我用winhex提取的一模一样。 ...

刷高恪好,还是其他的好?

网友:
0X开头表示十六进制,H也表示十六进制,其实图上很明显,从0x40000-0x50000就是eeprom了,用hex workshop或者ultraedit打开,然后选中对应的部分,保存即可

网友(2019-05-25):
先刷breed,然后恢复编译器固件。再备份出来eepr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偏移地址怎么都带个H结尾的?十六进制最大就是F啊

H代表16进制

网友E:
256k 处起始 64k  大小(有效的图中展示,剩下的全是00) , 代码有明显的边界特征,

网友:
引用 网友E:
256k 处起始 64k  大小(有效的图中展示,剩下的全是00) , 代码有明显的边界特征, ...

新建64k  填充00 文件,将图中的代码 从新建的64k文件开头  写入 之后,保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