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T机械硬盘哪个性价比高一点?

楼主(2019-04-17):
推荐一个好用的。固态不行,第二年,速度就下来了。

网友:
用的山寨盘?第二年速度下来。。。。。。

网友:
买3TB的吧,用来存储资料很好。

【东芝DT01ABA300V】东芝(TOSHIBA) 3TB 32MB 5940RPM 监控硬盘 SATA接口 -京东 - https://item.jd.com/973000.html

先加到购物车里不要买,京东经常在凌晨12点后降价两三个小时,然后又调回价格。

我买的时候还算便宜。

网友:
然而我的固态用了三年多了速度还和新的一样。

网友:
怎么可能。我的固态硬盘用了4年了。速度杠杠的。估计你买的是虾牌固态吧。

网友:
买的固态不好!换个Intel的S系列看看~

网友:
能生产机械硬盘的厂家有几个?一只手就数完了,随便买一个都可以

网友:
分区时预留10%空白区域,做加速用。这是必须的。

网友:
现在普盘100%PMR只有东芝 剩下只能买高价的企业

网友:
2t 性价比最高,三大派随便选

网友:
我用的希捷2T,有6、7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