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oolcook LC-D500铁锂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4-17):
同样是d500型号
和论坛别人的拆解相比缩水了不少

包装拆开后连个说明书都不给,抠门

充电器背面

主板,光秃秃的,就剩下3个电容

主板背面

充电芯片由2颗合为1颗了

电源芯片

拆下的壳

网友:
谢谢分享,我觉得做工还行,板子也很不错

网友:
看起来不错呀,不知道要多少M

网友:
这个做工一般,很像山上的~

网友:
我买了好几年了,电池还行,充电器元件很多都是铁脚的,可能又没有冼板,很多管脚都锈断了

网友A:
单片机控制的,现在有一种很像4056的铁锂线性充电芯片,把4.2V改成了3.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控制的,现在有一种很像4056的铁锂线性充电芯片,把4.2V改成了3.6V。

那个是tp5000 通过两个点焊接或断开来切换三元或铁锂充电模式

楼主:
测试了,给xboxone手柄用,1节大概10小时就没电了(无振动),重度使用连两天都不行,续航差了点...........
优点只有充电比较快,大概2.5小时充满

楼主:
最后实测一节电池在xboxone s手柄的时间
大约是18小时左右(全程无振动)

两节爱老婆据说能用30+小时
这样的话和一节爱老婆差不多电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