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小拆XT230A高速数传电台和未知附件小板

楼主(2019-04-17):
坛友送给我研究的,其实我也没玩过这个类型的家伙,那就拆开看看吧。
来源百度百科:
数传电台(radio modem),又可称为“无线数传电台”、“无线数传模块”。是指借助DSP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软件无线电技术实现的高性能专业数据传输电台。
无线数传电台是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数字调制解调、具有前向纠错、均衡软判决等功能的无线数据传输电台。区别与模拟调频电台加MODEM的模拟式数传电台,数字电台提供透明RS232接口,传输速率19.2Kbps,收发转换时间小10ms,具有场强、温度、电压等指示,误码统计、状态告警、网络管理等功能。无线数传电台作为一种通讯媒介,与光纤、微波、明线一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它提供某些特殊条件下专网中监控信号的实时、可靠的数据传输,具有成本低、安装维护方便、绕射能力强、组网结构灵活、覆盖范围远的特点,适合点多而分散、地理环境复杂等场合,可与PLC,RTU,雨量计、液位计等数据终端相连接。

很厚实的铝合金外壳,DB9串口连着一个未知的附件小板。
懒得打码了,贴纸贴住标签信息哈哈,知道是2012年的

小板背面光秃秃,铝合金外壳背面是螺丝安装孔

这个应该是天线接口,序列号贴起来

另一头是串口,RJ45和电源接口。跟监控机的电源接口一样的,估计也是24V

拆掉串口线,断开小板

主机跟小板3根线连接,估计是收/发和地。
小板上有毫欧电阻,7805稳压,还有一排高速光耦,隔离信号用的,不愧是工业货。

主要是三个P785光耦和两个8脚的,看样子是多路信号隔离

原来板子上有丝印定义的哈哈

这边也有定义

还有一些空焊盘,难道是编程器小板?

不管它了,还是看看主机。
四颗不锈钢螺丝拧开就行,露出主板和无线部分,有屏蔽罩

螺丝很长,外壳铝很厚实,导热好,屏蔽也好吧

看到电源部分,有防止反接的二极管,滤波电容。

这个小板是插接上去的,还有空焊盘

这边是无线发射部分,跟之前拆的无绳电话有点像,一堆高频的

拔掉小板,露出主控。

给个特写吧

抠掉黑胶,露出来小板上的单片机,好像是32位的

网友A:
就喜欢看密密麻麻的板子!
这个家用能干嘛?貌似速率也不高
木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喜欢看密密麻麻的板子!
这个家用能干嘛?貌似速率也不高
木牙膏了

哈哈,都是肉,就是不会玩,上电试了一下正常亮灯,家用估计是不可能的了,要是有两台还能做无线串口用哈哈

网友B:
看起来就是个无线通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就是个无线通讯模块

没错,就是一个无线串口,自带协议的哈哈

网友C:
455陶瓷滤波抠下来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5陶瓷滤波抠下来求赠送~

咦~原来那玩意是陶瓷滤波,我还以为是微型继电器呢,上次拆无绳电话里面也有一个哈哈,谢谢指点

网友D:
做工不错,板子上标了mode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不错,板子上标了modem

谢谢捧场,看的真仔细,那个单片机小板上确实有印字哈哈

网友E:
是个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个高级货

谢谢捧场,据说是工业设备上拆下来的模块,应该没坏

网友F:
谢谢分享。。。。。。好高级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好高级的东东。。。。。

谢谢温总捧场,哈哈,工业用的家伙,外壳就是厚实啊

网友G:
我们这边还在用电台加mode,波特率300,19.2K确实是高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边还在用电台加mode,波特率300,19.2K确实是高速了

哈哈,以前没接触过这个,瞎拆拆,见笑了

网友H:
牙膏皮撸到底,就这么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牙膏皮撸到底,就这么一点了。。。

谢谢MM捧场,人到了比牙膏强哈哈

网友(2024-02-23):
功率管用的三菱的,话说这内部好像日精的啊,是不是有借鉴的成分

网友(2024-04-28):
不是什么复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