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3D电路,灵魂走线,DIY火柴盒大小的微型有源音箱

楼主(2019-04-17):
最近整理抽屉,找出两块消防应急灯废板,看到板子上的8050和8550三极管,瞬间触发了灵感,打算用它们设计一个功放电路,D一个迷你有源音箱,方便带去网吧用,毕竟网吧耳机不卫生,再说耳机伤耳,不如外放舒服。
首先是电路图,三个三极管的甲乙类功放,这种电路好处在于喇叭不过直流电,音质相对好一些:

废板子拆下两颗三极管,8050,8550

还需要一颗9014和2颗4148二极管

废板上拆了一些可能用到的电阻

还需要输入输出电容器各一枚

现在开工:土法焊接,3D电路,灵魂走线,做好是这个样子

全部用玛拉胶带绝缘

加上指示灯、滤波电容、滤波电感

老年手机拆的喇叭,加了个纸壳子

找个合适的塑料壳子,喇叭用502胶水粘好,电路一股脑塞进去

剪块硬塑料片做盖板,502封住,完工

音响背面,一侧是USB电源线,一侧是RCA接口,再D一节RCA转3.5的音频线就能用了

去网吧(或者学校机房),把这货插耳机口和USB口,就能用了,从此不用戴着脏兮兮的耳机。音量不要开大,不然……(你懂的)

楼主:
加一张正方向的电路图

网友A:
你这个操作我也是第一次见,自带耳机去上网

网友:
这棚搭得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操作我也是第一次见,自带耳机去上网

我这帖子只是展示了DIY小音箱,以及甲乙类功放的线路图,而不是如何在网吧听音乐。

网友B:
还带单独的一根输入线对吗?噪音应该不会很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帖子只是展示了DIY小音箱,以及甲乙类功放的线路图,而不是如何在网吧听音乐。 ...

哦,我理解错了我以为要自带设备去玩呢

网友C:
……不用戴着脏兮兮的耳机,那自己带副耳机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戴着脏兮兮的耳机,那自己带副耳机不是更好吗?

带自己的耳机时间长了耳朵也会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带单独的一根输入线对吗?噪音应该不会很好控制

能听见就行,这就和看手机视频一样的效果。

网友:
颠覆了我对3D的理解。

网友:
看动作大片时能用吗,够震撼吗

网友:
电路搭接的比较销魂

网友D:
c1换成2k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c1换成2k电解

输入端对地应接4.7K

网友E:
搭棚还用电线的?我搭棚几乎不用电线,走线不够长也是用其它元件的管脚剪来用,你这用电线的太啰嗦了。
而且这个电路只是甲乙类原理实现电路,实际使用效果不好,除非加大电源电压使用大功率功率管,现在5V电压也就聊胜于无。
不如使用TDA2822,不论OTL还是BTL使用元件都比这个少,而且低电压效果比这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搭棚还用电线的?我搭棚几乎不用电线,走线不够长也是用其它元件的管脚剪来用,你这用电线的太啰嗦了。
而 ...

我还以为元件越多越好啊!一直觉得复杂的东西技术含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