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车蜗牛星际C单后黑裙文件传输速度问题

楼主(2019-04-17):
入手了C单,利用内置SSD装了918+,DSM 6.2.1-23824半洗白,全部弄好后发现一个致命问题,局域网内传输速度只有40-50,还不如之前的渣渣机组的。路由是网件6200v2刷了梅林在路由和系统里看网口识别均正常,网线是双屏蔽六类网线,期间也换了花了5万多块买的K3undefined,硬盘是WD RED 红色NAS 2t两块,各种折腾后放弃了,速度还是没变化,现求助各路大神有没用遇到此问题后解决的。PS:测试电脑surface book1 系统版本win10,1809,外接千兆网卡。

网友A:
你网卡接在USB2。0了吗

网友B:
群辉本来就跑不满千兆吧

网友C:
是不是群辉开了太多服务跟套件,看下是不是还有什么占用网速的操作,试着关掉杀毒数字什么的。显示千兆也不一定是能man速,前两天还在弄B双网速一直30M上下(某泽六类扁平线),尝试各种都无效,结果拿网线跟另外个电脑直连,真的显示千兆但是速度就最高60,稳定30,自己夹了个超五瞬间上到100+,连接黑群也正常了。

网友:
硬件做工摆在哪里,稳定性估计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网卡接在USB2。0了吗

没有,电脑口都是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辉本来就跑不满千兆吧

可以的,局域网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群辉开了太多服务跟套件,看下是不是还有什么占用网速的操作,试着关掉杀毒数字什么的。显示千兆也不 ...

那回头我自己再压一个超五的试试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试试网线直接连接群晖和电脑?就是是跳过路由器。
另外,有没有试试其他NAS跟电脑相连的速度?别是电脑那里的速度有瓶颈。

我也试过C单,黑群晖速度能到98M/s,看这个帖子的截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E:
J1900局域网写入我就没有超过70M!raid硬盘休眠又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试试网线直接连接群晖和电脑?就是是跳过路由器。
另外,有没有试试其他NAS跟电脑相连的速度?别 ...

试过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试试网线直接连接群晖和电脑?就是是跳过路由器。
另外,有没有试试其他NAS跟电脑相连的速度?别 ...

你用的什么硬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J1900局域网写入我就没有超过70M!raid硬盘休眠又是个问题!

我B双 写入100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B双 写入100M左右

对。另外一张双口黑板子写入正常100m

网友G:
我这发现有这种情况基于freebsd的nas都跑不满千兆,基于linux的可以。
ps:都这给价格了局域网上光纤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J1900局域网写入我就没有超过70M!raid硬盘休眠又是个问题!

我的C 单网口,也没有超过75M以上。双盘阵列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发现有这种情况基于freebsd的nas都跑不满千兆,基于linux的可以。
ps:都这给价格了局域网上光纤还便宜 ...

我用的是xigmanas 两个口都可以千兆

网友:
我的也是因为拷贝速度只有10-25.换了路由、网线,就是速度提不上去。唯一办法就是重装系统。我装的是U-NAS 4.0.

网友:
为什么不用OpenMediaVault?我是刚入行,用了一段时间还是OpenMediaVault好用,

网友:
期间也换了花了5万多块买的K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