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耳机USB接口坏,延长线焊接下

楼主(2019-04-17):
不知名耳机,朋友拿过来让焊接下
上图

这是芯片,找pdf无果,

踏遍铁鞋没找到合适的公头(主要是懒),随手减掉一根USB线,

USB定义很简单,具体的可以度娘

红----+5v供电
白----数据-
绿----数据+
黑----GND
按照pcb小板上的丝印,接线即可,

插上电脑试机,妥妥的,发现新硬件

看下设备管理器里面的

找一个最近比较火的剧看看,

效果一般般,纯粹帮忙而已,

网友:
USB音频接口芯片。